好盈电调出问题,但原因难以确定!!

楼主(2007-06-01):
两个电调十天内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锁不了尾,飞2~3分钟,就发热很厉害,
电机
也非常热!!问题出现都是在连续飞12分钟以后,下次再飞就来啦!!第一个电调是好盈30A+5AUBEC,出问题后换了好盈40A,但也挺不了多久,今天又挂啦!!
我的配置:wing450+SJM3800rpm/v+13T,请各位大侠帮忙,看问题在哪里?谢谢:loveliness:

网友:
螺距过大.转速不够.

楼主:
两个电调出问题前,我已经分别飞了不少于有4分钟×20次的时间  ,一样的螺矩、一样的设置!!应该不关螺矩的事!

网友A:
楼主你好! 因为刚从上海参展回来,抱歉回复得晚了。
40A的电调驱动SJM KV3800电机是足够的了,应该不会产生过热问题,如果电调没有问题的话,请检查电机是否正常,各个机械部分的配合是否滑顺。如果这些因素全部可以排除,请继续和我们联系。谢谢!

网友B:
3800+13T会不会过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