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交一份作业 小曲轴

楼主(2007-06-01):
前两天作的小曲轴 猜猜看是干嘛用的
两天没有动 就有点生锈了

网友A:
没猜错的话,考虑到天热了——这可能是电风扇的摇头机构中的那个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考虑到天热了——这可能是电风扇的摇头机构中的那个玩意儿

有点像

网友:
一定是把直线运动变成旋转,或者把旋转变直线运动。

网友:
 给你打70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考虑到天热了——这可能是电风扇的摇头机构中的那个玩意儿

想象力太丰富了 真厉害!!!

.

可惜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考虑到天热了——这可能是电风扇的摇头机构中的那个玩意儿

电风扇的摇头机构好象没这么小吧?有点像发动机里的东西

网友:
凸轮的小轴如装上轴承这玩艺儿适用范围就太大了,膜片泵、曲线锯、等等许多利用往复运动的地方都可以用到。

网友:
有一點粗糙,不會是发动机里的东西.

网友:
不会是BB枪里的........那个。。。。。

网友:
怎么有点象电动 剃须刀的 上边用的

楼主:
这是我准备做的柱塞泵的曲轴

网友:
建议精磨一下

楼主:
只需要能套上轴承就可以了 这个粗糙度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