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的现成DIY的充电器电源

楼主(2007-06-01):
我用的充电器是DN2`````我看到经常有人为电源的事情烦恼```有的甚至把充电器弄坏了 ````还在研究电源的电流是5A还是大于5A`````
这里我给一个非常简便的电源```那就是我们的电脑
可能很多人已经在使用这个办法了```
我已经用了快两个月了``非常OK````没有任何问题````
电脑电源的使用有两个办法``
1,开机的时候使用:在任何一根光驱或者硬盘电源线上剪两跟电线,一跟是黄的,是黑的,黄的是正极,黑的就用说了``
注意必须要黄色的``红色的电压是5V的```不能用```黄色的电压是12V````` ``只要电脑开着``就能取电
2,关机的时候使用,这个时候拔下主板的20或者24针电源线,就是有分两排有很多电线的那个插座 ,用一段导线短节里面绿色跟灰色的两个段子,接通的话里面的风扇会工作,说明已经有电压输出,后面的使用跟第1种方法一样``
这个办法可能很多人知道```别向我丢瓶子袄```` 我只是想告诉不知道的朋友```不用花冤枉钱去买电源了```现成的直接能用的```
并且从电脑里取电对电脑本身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可以放心使用
电脑电源有自动保护装置,如果不小心短路了没关系,切断电源,重新启动就好了````

网友:
LZ的方法不可取
+12V用于驱动硬盘和光驱的电机、散热风扇,或通过主板扩展插槽驱动其它板卡。现在的处理器由于功耗已经非常大,对供电的要求更高,因此专门增加了一个4Pin的插头提供+12V电压给主板,经主板变换后供给CPU和其它电路,什么双核的,更是不用说了(笔记本的除外,那个CPU空闲时频率会自动降低的)。显卡也是+12V 的耗电大户,有些显卡甚至需要单独的4PIN电源。+12V电源在电脑中已经非常紧缺现在大多数300W的合格电源也只能提供10A的电流,因此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双路+12V的电源,缓解了一些压力。多加一个12V的风扇没关系,转速能上5000转,排风量有50+CFM的风扇需要的电流才0.5A左右,一个充电器呢?动则5A+! 电源有一半的电能都给了充电器了,硬盘对电压很敏感,电压稍不稳定就有可能产生坏道,虽然产生的以逻辑坏道居多,但是修复起来相当的费时间,万一用着用着电源过载断电.....我们未保存的资料,万一硬盘正在读写?呵呵。

其实充电器的电源很好找,我用的也是电脑电源,去电脑2手市场随便找一个ATX的电源就完全能胜任,合格的新的也不过7、80元的样子,2手的20元就搞定了,然后绿线接地,电源就能工作了(不一定接灰色),一般电源都能输入大于5A的+12V,但是对于市场上标称20A的电源到底能输出多少只有厂家知道了。

网友A:
基本同意3楼的说法,但是做充电用,尤其是充锂电,还要考虑充电保护电路,防止过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同意3楼的说法,但是做充电用,尤其是充锂电,还要考虑充电保护电路,防止过充。

拜托看明白再回贴吧~~人家说的只是充电器用的电源而已..

网友:
如果电源的功率大,那么就没任何影响。但是,从国内目前多数人购买电脑的习惯来看,很多人都是随便买一个机箱电源完事,根本不会在乎这个机箱配的电源品质到底好不好。

所以只要你的电源功率不超过400W的,就不要使用电脑电源接12V电压来使用。我自己用的电源是英国的NMB电源,460W,服务器使用的电源。该电源的设计用料,国内的很多电源都没法比,台湾的台达和TT电源也不如它。

其实电脑最基本的就得需要一个好电源,一个好电源可以降低电脑的故障率,特别是对于硬盘来说。

网友B:
我一直都用的 电脑电源   我的 是45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用的 电脑电源   我的 是450V的

450V电源上图来见识一下?

网友:
哈哈,肯定打错了,应该是450W。

网友:
  450 000 MW

网友:
其实很简单,找一个废旧电源,只要12V输出正常就OK,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吓到你鸟   是 450W按措了

网友:
我的601BC也是用电脑电源的,不过我的电源只有300W

网友:
何必 争论这些 如果真的好用买个旧的 2手JJ 电源才 30圆

网友C:
谁能告诉我的长城电源,不接主板的时候,直接启动,12V只有11.3V??接上主板启动,就有12V了,郁闷
现在只好买了一个12V 开关电源。。

网友:
单独的电脑电源可以用,不要在运行的电脑上取电

网友:
我也发现有的电源在空载的时候电压跳的厉害 我用的台湾产的电脑电源就是 12V接口空载只有8点几伏 还跳的特厉害 手里有开关电源用 所以一直没时间研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告诉我的长城电源,不接主板的时候,直接启动,12V只有11.3V??接上主板启动,就有12V了,郁闷
现在只好买了一个12V 开关电源。。

长城电源假的比真的多多了,呵呵, 不过买到真的还是有保障地,

6楼电源好强啊~偶电脑用的TT~~

网友:
可不可以直接,接在电调上,

我的电调是30A的,不知可不可以,那位大哥有利于帮,正要用呢?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loveliness:

网友(2007-07-17):
俺用的是DELL的电源。嘿嘿。

网友:
人民的叟主意就是多.没条件的可以这样...
如果当地有二手旧电脑市场的话去买一只世界名牌的笔记本电脑电源就30-50左右质量棒棒...电流又大,没必要去折腾正在用着的电脑的,况且还要看电脑来充.....很不方便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买个二手电脑电源,随便你怎么用.

网友(2007-08-23):
顶一个,电脑电源是最好的电源了,最好去单独买个旧的拆鸡电源单独使用,里面的12V 5A,和5V2A都可以放心使用,5V的可以冲MP3电池。

网友:
独立出来用好,我的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告诉我的长城电源,不接主板的时候,直接启动,12V只有11.3V??接上主板启动,就有12V了,郁闷
现在只好买了一个12V 开关电源。。

在5V的那组接个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
前两天 刚买的杭嘉400W DH6双路输出 算了一下电脑功率也就200多瓦 (04年电脑)余下的应该够了 ,但是出于对硬盘考虑 还是不要接 用老电源把 退役之后发挥余热

网友:
恩 不错  这就去买个2手电脑电源!

网友D:
不行的,,,电压不稳定,,,我的3E用电脑电源,就是会自动关机,用液晶电源就没事~

网友:
我的是800W的TT金刚,现在电源300W12V随便18A,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