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科尔 WK-G010 陀螺仪,功能怎么样 ?

楼主(2007-06-02):
华 科尔 WK-G010 陀螺仪,功能怎么样 ?  少一个旋钮

网友:
用快刀可以把第三给洞割出来,是中点电位器

楼主:
里面什么也没有  只看见电路板

网友A:
华科尔陀螺

目前华科尔陀螺全部改掉了型号;目的肯定是升级版,G010就是以前的G006升级版,以前G006在飞3D时,有些不好控制的弊端,现在测试过新版,无轮手感,移动速度,还是快速定位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大步的提高。其实G011这款还要好,支持3.6m的快速(DS)数字舵机,锁尾及手感相当于401,不信,可以试试的。。。

楼主:
哇塞,真是好消息啊,楼上后面说的是 011  还是01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华科尔陀螺全部改掉了型号;目的肯定是升级版,G010就是以前的G006升级版,以前G006在飞3D时,有些不好控制的弊端,现在测试过新版,无轮手感,移动速度,还是快速定位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大步的提高。其实G01 ...

請問一下是要如何設定中立點

网友:
中立点设定

請問一下是要如何設定中立點:
;;;;;;;;;;;;;;;;;;;;;;;;;
其实大家有个问题。就是陀螺仪的中立点设定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陀螺仪的问题,需要牵涉到遥控器的设定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调节尾部整个锁尾效果的问题。就现在锁尾陀螺的调整来看,只要在你普通模式将尾舵机的摆臂与连杆成90度,后面尾叶片在滑套中间也可,向尾杆这边有一定的预角度也可,这一项先要通过遥控器和调整舵机摆臂以及连杆来达到目的,使其在搬动遥控器尾舵时两边距离一致就好,其实不是调陀螺仪。这样调好后,使用使用锁尾功能,初始化让陀螺仪记住你的遥控器尾舵中点值;这样就可以让陀螺仪在一个两边比较对称的足够的角度里控制好尾舵的偏移还是。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B:
如果010是006升级,那不是还是单感度的 ? 调节费点劲。 不过飞航线这样的陀螺没有问题 。

网友:
调节

引用 网友B:
如果010是006升级,那不是还是单感度的 ? 调节费点劲。 不过飞航线这样的陀螺没有问题 。

;;;;;;;;;;;
其实G010这样的陀螺,原本的设计是要简化调节的,就一个感度调节。幅度调节及尾舵角速度都有一定的内定值,使用只要保证遥控器的中立点与尾舵叶片保持在滑套中间相对应一致。然后检查一下尾舵机的带动两边距离是是否过或不够;使用以上调节中立点的方法调好。基本上通电初始化就可飞。楼上说得不错,但是G010毕竟手感上和锁尾的效果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
突然想起来, 给你提个醒, 如果换尾舵机的话, 这陀螺因为不能调行程, 很容易尾螺距到顶但是舵机还没打到底, 这样很容易就把舵机别坏了,尤其是锁尾情况。 万一这样的话,除了换陀螺就只有换控,在控上调行程。

楼主:
是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实在不感奢望华XX能出什么好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