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了一下电动机,怎么不转了?请高人指教原因

楼主(2007-06-02):
请问高人:
        夜晚我把这个电动机固定上后,插上电池一试,电调响了正常声后,最后一声的声音不正常,这种响声我没有听过,当时加点油门
电动机转了下就停了,浆也差点飞了出来……
        之后再插上电池,电调也不报正常响声了,推油门一看,电动机好像转又不转的样子,里面一直在轻轻地响。舵机都能正常转动。望
高人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附:安装后的侧面照、正上方俯视照和电调照。

侧面

正上方俯视

电调好像没烧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我用来试的电池是上次飞完后的电池,难道是没有电池的缘故?

网友:
是不是当当的响

可能是有东西卡在里面了,比如小螺丝什么的

网友:
 检查电机引出线有没有断股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里面有东西

楼主:
是啊是啊,有点当当的响,,,,,,,,,,,,,,,,

网友:
是不是螺丝把一组线圈顶“破处”了,和外壳短路,仔细检查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有电,但是电机还不转,那肯定就是电机里面的线哪里短了或者漆掉了。如果换个电调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有电,但是电机还不转,那肯定就是电机里面的线哪里短了或者漆掉了。如果换个电调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网友:
缺相,请检查电机接头

网友:
我有个电机接上去不是不转而是一下一下得转,就是一顿一顿得

网友:
和我以前的症状一样,怎么解决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相助!
最后,发现那三根线的其中一根断了,断的位置线在刚从壳出来的那里.....
之后马上接上……问题解决!!

网友:
我有个2212就是安装罗丝长了, 顶到了线圈上,  烧坏了一个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太可惜了,电调又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