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转飞电直,但迷茫中。。。

楼主(2007-06-02):
以前一直飞固定翼,突然想转到电直,大家推荐下都什么型号的地不错,光看见xd们天天都在说 什么450 什么36#实在是看不明白!
另外,我知道一部直升机需要空机,大浆,舵机,遥控设备,无刷套,还有陀螺仪,基本上这些配齐了需要多少大米?尤其是无刷和陀螺都用什么型号的?什么性能?gy240够用么?还是gy401?抑或有别的型号的陀螺可以降低预算?

欢迎踊跃跟贴,详细讲解,谢谢大家!

网友:
450 是电直的一个级别,,,也是玩的最普及的,典型的牌子有亚托,固朗等.,配件目前来说价格很平了
36# 是华科尔的一个产品

一部直升机需要空机,大浆,舵机,遥控设备,无刷套,还有陀螺仪,基本上这些掉条接受

gy240不错,还能改成4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另外 能不能给推荐一款?还有240能改401是什么意思?电的抗风性怎么样?

大家继续,我需要的信息太多了!

网友:
越大、动力越强越抗风

网友:
越重的 惯性越强 动力越大 越抗风
初级玩家买个 雷鸟 玩玩  不然摔机费用不少  或者 弄个模拟器先飞飞

楼主:
看来不少人想赚分,又出汗又问号的,也没个建设性提议!
谢谢各位热心模友!也谢谢出汗的还有问号的顶贴!谢谢!

网友:
我也在用雷鸟练习

网友:
雷鸟适合入门;便宜,耐摔,比较省米.需要可以找我Q42053953

网友B:
ESKY Honey bee king 2 才850,爽,呵呵,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KY Honey bee king 2 才850,爽,呵呵,淘宝!!

是好机,就是不适合练手

网友:
有米可以.

网友:
LS的推荐的都不错。。。。我推荐GL450的全金属。。。。如果不是要求很高。。。。会是个经济的选择。。。。毕竟一分钱,一分货。。。。真理是不变的。

网友:
偶准备上固朗,明天去展会,收他们的样机~~~啦啦啦啦

网友:
450级别的不错,LAMA和微直太小,在户外飞一阵风就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
电直一般需要6动的控(有些微直4动就可以了),LZ如果是6动以上的控,那买控的钱就可以剩下来了;

因为有固定翼的经验,推荐直接上450的,米还可以可以考虑亚拓的450SE,便宜些可以考虑GL的。个人比较喜欢亚拓。大致需要:
450SE/450S的机身(含电机)、65MG/56舵机 x 3、401 + 9650、35A/25A电调、2200电池若干(各两项,省一些可以选用第二配置,如好些的用450SE,差些用450S);
控不算了,可能的话准备一个外场箱子;

网友:
450SE (电机电调自带)   2500.00
辉盛9G   3只           90.00
3153       1只          230.00
401                                   850.00

网友:
其实用我们那里产的Phoenix也不错,碳板的全金属机也只有SE的一半,省下的钱直接上401+9650

网友:
我玩雷鸟都花了1千多了...   要是有场地我就去玩固定翼了.. 现在每天在床上飞雷鸟.. 不行了就炸到被子上哈哈,啥都坏不了..

网友:
可以选便宜的金属电直,1000左右就行

飞起来有感觉,好飞好调,零件也不算贵
Gyro选240就行啦,除非你真打算飞特技啥的,反正我的水平也就航线都觉得高难度,摔机N次了,长进不大

网友C:
我也打算上450电直,看下我的采购清单
JR9XⅡ  3200(不带舵机3000,行货保修,没办法,原来也飞固定翼的,用的是TDF A,这个必须得买)
GY401    行货900,水货850(从升级性方面来讲肯定要直接上401,50机上也能用)
9650     520
65MG    220*3
亚拓430XL kv3750    260(或者用战神kv3800    390暴力3D的配置)
好盈40A(60A)电调带保护    300左右(这个没打听,本来就有一个40A的)
电池B牌20C3S2200mha    230*2(至少2块,如果开始练3D至少4块)
空机用phoenix fire 玻碳金属版  1277(送铝箱)

网友:
我的688,加上两副大桨一对小桨,已经1000啦,加上遥控、陀螺仪、附加舵机,专用工具,已经1500多了。

网友:
直接上6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打算上450电直,看下我的采购清单
JR9XⅡ  3200(不带舵机3000,行货保修,没办法,原来也飞固定翼的,用的是TDF A,这个必须得买)
GY401    行货900,水货850(从升级性方面来讲肯定要直接上401,50机上也能用)
9 ...

不要用450XL了,已经停产了。用450SE,空机价格差不了太多;
(65 + 401 + 9650已经非常不错了,没必要在机架上省钱,况且现在XL的配件已经不是很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450XL了,已经停产了。用450SE,空机价格差不了太多;
(65 + 401 + 9650已经非常不错了,没必要在机架上省钱,况且现在XL的配件已经不是很好买了)

我用430XL电机,不过感觉260性价比还是不是很高,考虑换成新西达2217,带50A电调套装才249,空机因为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拿到,所以和450SE比价格还是差一截,而且刚入门,肯定要摔几次的,就算买了亚拓到时候估计也剩不了几样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