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力线

楼主(2007-06-02):
新做了架KT机后推的,有个问题大油门低头,小油门抬头.是应该把风向上吹还是下吹?请教了.

网友:
推力线和平尾平行~~

网友:
你的描述有些奇怪
以后推机而言~
大油门低头:这是原本就期望的
(低太多=下偏太多=你风往"下"吹太多)
小油门抬头:应是重心偏后

网友:
唔...怎么说呢?...不如这样说:往上吹,就是这样,往下吹,就是那样.如果不行,就这样:往下吹,就是这样,往上吹,就是那样.如果还不行,就这样:风向上吹,就是这样,风向下吹,就是这样.如果再不行,就这样:电机向下吹,就是低头这样,电机向上吹,就是抬头那样.老兄!我的悟性是不是这样: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做了架KT机后推的,有个问题大油门低头,小油门抬头.是应该把风向上吹还是下吹?请教了.

电机要再向上翘一点儿,即增加上推角.因为加大上推角,是给飞机一个抬头的力矩.

小油门抬头,可能是因为重心太靠后,也可能是因为机翼攻角太大.
可以试着把重心前移到 33% -40%, 或者减小机翼攻角, 甚至可以攻角减为0度.

网友:
你的电机是不是装了向下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