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的主轴连着齿轮.往下掉

楼主(2007-06-02):
lama的主轴连着齿轮.往下掉
齿轮都和马达不在一起了..有点滑齿..如果往上托就没事.但是过会又掉下来了

网友A:
把外轴的固定螺丝锁紧就OK了

楼主:
已经紧了啊..都不知道甚么问题

网友A:
是内外轴同时想下掉吗?你是紧的十字盘下面的那个锁紧螺丝吗? 如果是紧的齿轮下面的螺丝,那是没作用的.

网友B:
呵呵 看来要把卡子 上紧了

网友C:
注意锁紧主轴螺丝的时候对准主轴上的凹槽,最后不放心再放些螺丝胶;否则锁不住。

楼主:
已经没事了.原来有颗螺丝松了.现在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