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教 雷鸟的电路怎么插?

楼主(2007-06-02):
今天飞欢了点 把雷鸟飞到房顶上撞了 结果从2米多高掉下 接收机天线断了 于是乎全部拔了把天线焊好 可是再插回去就不起作用了?
请问高手们 两个
舵机
陀螺 应该怎么插回去 分别对应CH几?
能上个图是最好的.
小弟不胜感激呀!!

网友A:
陀螺ch2 左到右 白红黑
舵机 CH1/CH4 左到右 橙红棕
自己试试吧,我的就是这个样子地

楼主:
谢谢 中关村的哥们
TRY一下

网友B:
我的接收是RX107,对应CH1是副翼舵机,CH2是陀螺,CH3空,是接混控的,CH4接机器前后倾的叫什么的舵机,都是靠右边的是地线,即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