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06-02):
我有个HL的电大脚.
舵机
坏了。又买了个955的舵机换上了结果问题出现了。左打方向车往右拐.右打方向车左拐.请问怎么解决.
因为是新手.后来把舵机线拉出来换了一下。现在接收机也不管用了。时不时烧了啊。

网友A:
左打方向车往右拐.右打方向车左拐,很好解决,发射上有个开关转换的。

楼主:
原装的发射机.带液晶显示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