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亚拓发现的新问题!

楼主(2007-06-03):
不知道大家飞se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打舵修正的时候机机会抖,比如拉升降舵,一拉后,机机望后抖几下,在修舵的时候操纵杆回中的比较快,但是手还是扶在上面的.
不知道是机器调整不到位?还是操作手法的问题(比如操纵杆回中要慢点?)
有人遇倒过这种问题吗?望指点.
补充下:悬停不修舵的时候很稳,修升降就前后抖,修副翼也有这种情况,斜盘
舵机
用的65MG.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问题啊 , 我用的是华**的舵机

网友B:
检查一下十字盘旷量,球头螺丝是否松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球头紧了。间隙大可能也会出现。

楼主:
哦,球头的问题?不过前几天是刚换了球头的,以前的好松了.

楼主:
还有其他的看法吗?大家

网友D:
转速不够。

网友E:
取掉副翼上的两个重锤
绝对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