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失控了

楼主(2007-06-03):
今天和朋友去机场飞,我是FF9用PPM模式,配     ,频点是72.15,飞机大概在距我300-400米的地方失控,飞机象是舵机被锁住了,不停的翻滚,最后在我高举FF9的时候,炸掉了,在去处理残骸的时候,可能是有干扰,一群人的6EX(都是PCM接收)抖舵抖成一片,只有朋友的9X2(SPCM,JR原配接收),没事,飞     ,屁事没有,由此对FF9产生了信任危机,回家做了如下测试
    4VF,和FF9,频点72.15,接收                   ,把两个空放在离接受机相同的位置,大概20厘米的距离,不拉天线
测试一:
    FF9使用PPM模式,接受用   (PPM) 舵机抖舵,FF9不能控制舵机,但4VF可以控制舵机.这说明4VF可以干扰FF9的PPM模式
测试二
    FF9 使用PCM模式,接收用  (PPM)舵机抖舵,FF9不能控制舵机,但4VF可以控制舵机,这说明4VF的抗干扰能力还不错
测试三
    FF9用PCM模式接收用  (PCM)舵机锁死,FF9不能控制舵机,4VF也不能,4VF关掉,恢复正常,这说明当你用FF9时,有人打开同频4VF,你的遥控飞机,将变成自由飞
    得出个结论,FF9还没4VF强,是我的控出问题了吗?莫非控也有A货???现在想买JR9X亲眼所见,出色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补充下

补充一下,测试接受用的是,R136F(PPM),R319DPS(PCM,变频)
哪位大虾能说说FUTABA,FF9,可靠不.我的控都不敢飞了,

网友:
同频干扰本来就是这样的。 9x2那个是因为当时用的人少吧? 要是碰到两个频率相近的一样失控。 想不失控可以买futaba 2.4GHz的模块配接收, 那个不失控

网友:
  这算同频吧,要叫同频的那个人负责的

网友:
...同频的那个人恨不得也要你负责..

网友:
4VF的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

楼主:
注明一下

当时不是同频,是机场有干扰,只有朋友的9X2没出问题

网友:
还想买个FF9,现在要考虑了

网友:
同频的情况下通道越多,抗干扰越差.

网友:
据我所知,9X2变频版似乎更容易失控。

网友:
汗掉,第二个测试属于胡搞,pcm怎么能控制ppm的接收机?
第三个测试更是乱来了,pcm受干扰以后会进入fs状态,那么近距离的情况下,自然没有。
建议楼主拉出天线来,看谁能干的过谁,高档控似乎都会根据天线的反馈状态,调整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