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元的床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6-03):
马达太热已加装了风扇 , 清凉了

1.有人知道齿轮箱如何加油  ?
2.切断32MM铜柱时出现振动 , 切口4MM白钢刀 , 速度约600 , 如何消除切断时振动
    是否4mm太厚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http://photo.5imx.com/up/0705/02/2007611646340.jpg

网友:
4MM太厚,一般用2MM的就行,可以磨一下再用!

网友:
这么小的床子用4mm的刀切断肯定是大了,磨吧,磨到2~2.5可能会好点

网友:
是刀吃到中心震还是从外面开始吃刀就震?

楼主:
谢谢各位回覆 , 我试一下磨到2mm看看

从外面开始震到中心 , 进刀已很小 , 调高转速振动频率变高 ,

网友:
呵呵,要用中心钻在工件顶部钻一个中心孔然后用回转顶尖顶着切断!
你切断的时候工件夹在卡盘爪以外的位置应该不要超过3CM,超过了就要顶上顶尖!
这样就不会震动了!

网友:
 把你磨的切断刀拍一张照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
另外:磨的切断刀的刀尖中心和车床主轴中心对过吗?

网友:
可能是刀磨得不好...

网友A:
尼龙齿轮,不需要加油。

网友B:
除以上原因外、再有就是床子的强度低,无论怎样都不行的(以前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以上原因外、再有就是床子的强度低,无论怎样都不行的(以前试过的)。

直流电机的D210切断的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齿轮,不需要加油。

所以找不到加油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覆

网友:
负担太重了,成人挑一担,小孩挑一铲
前面已有说了,料伸出太长;刀太厚,32铜料,这样切是有滴筛,用手锯啦:loveliness:

楼主:
25MM 钢柱 , 试车

网友:
不如切割机快

楼主:
我的沙轮机
么白钢刀比较易 , 么合金刀有点费劲

网友C:
合金刀可以买个100或125金刚石砂轮来磨,只怕你的合金不够厚!

楼主:
是否这种金刚石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金刀可以买个100或125金刚石砂轮来磨,只怕你的合金不够厚!

没有工具 用手拿者磨 什么样的金刚石砂轮也磨瞎了

网友:
 用6140的床`切``就不会出现震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这种金刚石砂轮

这种好象太粗

网友D:
焦急的等待中!我的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焦急的等待中!我的还没发货

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太热已加装了风扇 , 清凉了

1.有人知道齿轮箱如何加油  ?
2.切断32MM铜柱时出现振动 , 切口4MM白钢刀 , 速度约600 , 如何消除切断时振动
    是否4mm太厚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http://photo.5imx.com/u ...

长时间大负荷电机容易热,我正考虑将电机皮带轮再改小些,降低主轴转速增加力矩,原主轴转速最高达到2500转,我想这么高的转速车东西很少用吧?

楼主:
马达加装了风扇 , 电机不怕热了 ,  但低速时力矩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加装了风扇 , 电机不怕热了 ,  但低速时力矩不足

就因低速力矩问题我才考虑将电机皮带轮改小直径

网友:
切段刀太厚了.这样要浪费多少铜料啊......
小床子本身的劲就小.进刀在大点还不怪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加装了风扇 , 电机不怕热了 ,  但低速时力矩不足

检查下你的电机安装平行度 皮带的张紧力不要太大 我的床也到了 经过调试 明显感到动力好多了 最好把电机碳刷磨一下 效果你试试吧

网友:
你出现的情况叫做“骑马”

看你的介绍和你的照片分析如下
1、工件悬伸得部分过长,同时没有中间支撑------中心架支撑或者尾座辅助支撑,进刀量稍大,工件就骑到刀的上方,造成憋死;一般切断或者加工探出的部分不能超过工件直径的两倍,否则就需要加上辅助支撑,这只是一个经验值,当直径变大,可以适当减小悬伸得长度,
2、切刀的刀面过宽,角度偏大或者断屑槽的角度不合适,影响切屑的排除效果,并且没有切削液配合润滑和冷却,造成堵屑等并产生偏振等因素从而导致夹死
3、进刀的速度不均匀,进刀过快,切削还没有完成就累计进刀造成切不掉并在有震动的情况下非均匀进刀,导致“骑脖”现象发生,造成工件和主刀面别住卡死;
建议:磨取合适刀角,黄铜料稍软,可以采取10度左右的角度,同时减小宽度,看你图中所示的直径,刀宽1.5左右就好,进刀均匀,可以在使用大拖板的把手时使用捏中心的方式缓进刀,速度一直保持到底,不抢进。加上切削液,没有冷却泵,可以使用瓶子边切边加,效果一样的,切削速度稍高些300左右,以保证回转对心好些,如果没有切削液,可以低些速度,200左右。仅供参考,你可以在实际使用中多试试,就会有经验了。

楼主:
谢#38
工件悬伸得部分过长,因工件32mm不能放入主轴内
加了活顶尖已有改善

楼主:
切割刀磨成了2.5mm , 切割尚可
今天做了一個刀桿 , 但表面不是十分光滑 ,

网友E:
不错!楼主做这个刀杆用于什么铣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楼主做这个刀杆用于什么铣床啊?

想在车床上切割一些铝材或铜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车床上切割一些铝材或铜的材料

我也这样干 不过我用大螺丝来车,省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在车床上切割一些铝材或铜的材料

待切割的棒料如何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待切割的棒料如何固定呢?

是呀 , 还要做一个支架在拖板上固定棒料

网友D:
掰着手指数日子,还有4天了!团购的付款方法还没说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掰着手指数日子,还有4天了!团购的付款方法还没说呀

淘宝啊。。。。。厂家有淘宝的。。我已经开了淘宝帐号了,过两天先网淘宝的帐号存银子

楼主:
快些買定鋼材 , 銅材 , 鋁材 , 麼定大刀 , 車車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淘宝啊。。。。。厂家有淘宝的。。我已经开了淘宝帐号了,过两天先网淘宝的帐号存银子

淘宝链接呢?我有淘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链接呢?我有淘宝的!

aaa777000那个贴里有的

网友G:
偶是放弃用这床切断了 今晚车的活顶 还差顶尖了 试了下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偶是放弃用这床切断了 今晚车的活顶 还差顶尖了 试了下切断...........

上个图看看,我也想自己做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是放弃用这床切断了 今晚车的活顶 还差顶尖了 试了下切断...........

用什麼方法切斷 , 上个图看看

网友:
2400米的床不能上,强度太低.车硬件时显得力不从心.

网友D:
 说清楚点,多硬的车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清楚点,多硬的车不了?

45#钢不成问题,其它钢不清楚

网友:
56楼的说的不准确 你指车什么??大床能车动的 我用这床都能车动 不过累点 进刀得小 通过车接杆和活顶 对这小床能啃动啥 下多大刀基本心中有数了 小床肯定强度比不上大床也没得比 拜托大家别老拿大床标准来要求小床了 我家也只能放的下这么大的床 又不干大件 个人感觉够用了

楼主:
你车的接杆和活顶比我车的铣刀杆光滑呵

网友(2007-07-22):
我用鋸片在車床上切

网友:
小床就要试探玩,不要过力.

网友D:
这周该发货了,不知是周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周该发货了,不知是周几

周6

网友:
我上周汇款买塑料齿轮,问几时发货,他也说下周,不知是否

网友:
暂时还没有消息

楼主:
周6+货运时间 ,最少还要等10天啊

网友:
那是玻璃或者石料切割片

网友:
团购的兄弟谁有消息了

网友F:
周日给厂家打了电话,自报是广州的,老板记得我的名字,说我的是安排周日(7-29)发货其他的也就是这几天了。老板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要先给国外的客户供货,只好把我们的押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周日给厂家打了电话,自报是广州的,老板记得我的名字,说我的是安排周日(7-29)发货其他的也就是这几天了。老板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要先给国外的客户供货,只好把我们的押后了。。。。。

天呀

网友H:
齿轮啊  ......今天才收到,,已经用不上了,只留作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H:
齿轮啊  ......今天才收到,,已经用不上了,只留作备份

嗬嗬,到货就好!

网友:
最后还是决定放弃2400的,改买西马特c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