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接受机控制才能工作的?

楼主(2007-06-03):
能不能直接连接电池使它工作啊?
我想做一个无刷风扇

网友A:
两个问题,答案不一样。
可以不用接收机,但是也不是简单的用电池就够了。
可以用555让它工作

网友:
 学习了 以前只知道得用接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答案不一样。
可以不用接收机,但是也不是简单的用电池就够了。
可以用555让它工作

什么是555?

网友:
可以用舵机 测试仪 来代替接收机

网友:
555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555?

一种集成电路,用GOOGLE搜索一下就能找到相关的应用资料.

网友:
555或其它電路都可以

只要輪出ppm信號給電調工作就可以.

网友:
用舵机测试仪来驱动电调最简单,而且可以调整转速~~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舵机测试仪就是用555做的,最方便也便宜。

网友:
555做的不爽,还是单片机的来劲;

网友:
奇怪 不转

网友B:
就是让无刷电机通上 三相交流电,不怕电机炸的用380V的也可以转的

网友(2007-10-24):
楼上的,无语了1

网友:
原来你们这样测试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让无刷电机通上 三相交流电,不怕电机炸的用380V的也可以转的
你不是想弄出人命吧

网友:
不可能
我们的无刷是三相同步交流电机
而用380V交流电的电机为三相异步交流电机

电调就是负责把直流变成交流,并把频率调整和电机同步(是通过检测反向感应电动势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