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玩过九鹰lama么?

楼主(2007-06-03):
http://www..com/Models/LAMA.htm

介绍好像写得很好。

不知道性能跟esky v4, colco V4 有什么不同?

网友:
看着不错,但还要考虑配件好不好买,便宜不便宜

网友A:
  我的第一架JJ就是九鹰LAMA,玩了快2个月了,性能不错,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实,特别那浆,总之我认为很不错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架JJ就是九鹰LAMA,玩了快2个月了,性能不错,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实,特别那浆,总之我认为很不错滴...

偶也想要个九鹰的,听说这个九鹰LAMA可以轻易飞出直线,易斯凯的好象不行,是不是这样?

PS:那个控很漂亮

网友:
 飞出直线??是不是从离地到悬停直线上升.这个很容易做到的...。上周刚刚发现,原来球头还可以自由调节,我现在调在了里面的位置,感觉灵敏度高多了,手感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也想要个九鹰的,听说这个九鹰LAMA可以轻易飞出直线,易斯凯的好象不行,是不是这样?

PS:那个控很漂亮

js的言论害人不浅呀,谁说esky飞不了直航线

网友:
我前几天刚买了九鹰LAMA,性能绝对不错,和上面兄弟同感,打了几次,浆一点没事,性能依旧。。。看我以前的LAMA  V3简直太容易坏了,光买配件的银子可以再去买架新的了。。。 。我觉得九鹰的LAMA还是很OK的

网友:
突然风向大变
鼓吹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