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过来支持下—— 构思飞碟机!

楼主(2007-06-03):
传统模式的固定翼,飞翼,飞够了!没有新意!
330 练吊机,又始终不得门道!有什么办法能做个可以垂直起降的固定翼呢!
——只有飞碟了!
下面是我刚刚构思的一个飞碟机的粗略方案
要点
1、正常平飞以异型飞翼为主体(不规则菱形或者,椭圆形),螺旋桨装在机身中部(掏空圆形)前拉,两个副翼三角翼混控(控制飞碟的俯仰,左右倾斜(转弯))
2、垂直起降: 电机固定在一个转轴横梁上,向后旋转90,螺旋桨动力变成垂直上拉!在机身底部还有一对垂直副翼,也采用三角翼混空,和水平副翼联动!(控制飞碟垂直起降的左右倾斜,和机身的反扭转动方向)
草图

楼主:
桨不能太大,准备用7060 的,配铃铛2408-21/kv1750

需要,5~6 只舵机!(1~2个用来转动电机固定横梁)

整机重量控制在400G 一下!(这个机的重心可不好搞! )

网友A:
我想这个 飞这个 比做这个还要难

网友:
呵呵 有想法总是好的

网友:
再加上红外线地评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个 飞这个 比做这个还要难

尝试,做个试验嘛!

做好了,以后可以在室内吊机了!!!

网友B:
又来啦。。。。

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批撒也有人做,关键问题没搞好:飞机垂直起飞的时候,前进速度是0,舵面不起作用,如何控制飞机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批撒也有人做,关键问题没搞好:飞机垂直起飞的时候,前进速度是0,舵面不起作用,如何控制飞机姿态?

能够控制垂直起降就足够了!——需要平飞,我不是说了嘛,电机固定的横梁可以旋转90度 ,变成前拉!~
垂直起降状态下,在机身下方有一对副翼,处于迎风面上,利用螺旋桨向下的气流,产生舵面力,控制垂直起降的姿态(抵消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批撒也有人做,关键问题没搞好:飞机垂直起飞的时候,前进速度是0,舵面不起作用,如何控制飞机姿态?

皮萨上有这方面资料?!太好了,找来看看!~参考!

网友A:
你这个准备用什么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准备用什么动力

楼上说了
桨不能太大,准备用7060 的,配铃铛2408-21/kv1750

需要,5~6 只舵机!(1~2个用来转动电机固定横梁)

整机重量控制在400G 一下!(这个机的重心可不好搞! )

网友:
这不是简单的能不能的问题,原理上是可行的,关键是好不好操控,如果对操控的要求太高,超过了玩家的反应速度,那么就等于是不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