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突然下降????急!!

楼主(2007-06-03):
   各位大侠,今天碰到一个问题,油机起飞了不到一分钟,然后转速马上开始下降,油门最大也离不了地,怎么调油针都没有用!!
请问我的
发动机
怎么了,应该不是过热的问题,我的油针2.5圈!!![}:{][}:{]

网友A:
什么发动机?已调好磨合了的吗?

楼主:
46A的,前几天还是好好的,今天突然就这样了?????
怎么回事???

网友B:
2.5圈 ASP46H??

楼主:
是的,大家以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飞机在空中只能飞一分钟,然后转速就开始下降,最后维持在低速!!

楼主:
不是过热,熄火后检查,主油针是冰的,一点也不热!!

网友A:
我想也是油针的问题,应该是副油针没调好。

网友C:
压缩或化油器出问题了

楼主:
副油针与告诉没有多大的关系吧??告诉主要是主油针,对吗??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D:
1 油路赌塞 2 螺丝松动 3 热火头老化 4 -------

网友E:
油门摇臂松啦!

楼主:
原帖由
cyzhong
于 2007-6-6 21:21 发表
油门摇臂松啦!
马上看了看,是有点松了,不过只有轻微的松动,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