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好飞的飞机,只有不会调的玩家!!!

楼主(2007-06-03):
如果对飞机(或国产货)存在偏见,那再好的飞机在玩家口中只有两个字评判——垃圾。
事实证明,只要设备还行,天子30也能倒飞!!
倒飞视频!!!!
http://www.yldx.com/UpFile/UpAttachment/2007-6/200763204023.avi

网友A:
你太有才了,说的太对了,

网友B:
说嘀非常精辟~~~

网友C:
严重同意!!!

网友D:
极是,严重同意

网友E:
天子倒飞不算什么!小菜一碟.

网友F:
不是能倒飞就是好飞机吧 ,买台飞机大部分时间在调机,不知道是你玩飞机还是飞机在玩你...

楼主:
好不好看稳定性!!!有录像可以看看!!!如果需要,还有横滚、筋斗、熄火降落降落的录像,动作一样流畅。
我就不信雷虎的散件版装起来比天子的准完成版还快(天子30/50好像只有准完成版的,而雷虎的好像主要是散件版的)????
更不用说2:1以上的整机和配件价格上的优势。
雷虎30和50我的手边都有一架,说句实在话,新手装散件难度和飞行风险还是有点大(有点把安装风险留给玩家的感觉),更别说新机装好后的调整了。

网友G:
好不错支持。
我现在的天子50做自旋翻,只要状态好可以连续12个左右的,不怎么掉高度的。

网友H:
我的也是天子,不错,不要认为他价格低就不好,哪是一种偏见.

网友I:
机器不是主要问题!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飞机在飞行中不占主导地位,安装调试和飞行的技术才是关键!毕竟飞机是人控制的!不能因为人的技术不行就在飞机上面找原因,那样就永远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便宜的飞机不应成为水平不行导致炸机的托词和借口,要勇于承认自己水平的差距!

网友J:
楼主的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怎么设的 设备有倒飞开关么?
6EXHP能不能飞倒飞/

楼主:
回复 网友K:
6EXHP能不能飞倒飞----这个控没用过,不知道!!!
388S当然有倒飞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