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的ESKY 204D接PPJOY飞模拟器成功

楼主(2007-06-03):
刚到手的二手控,到手后用示波器找到PPM信号脚,接了一跟普通无屏蔽平行线+3.5插头,已经试飞了AeroFly & G3。
调PPJOY有点累,现在虽然能用,但自己感觉PPJOY的设置还不算太好。
使用音频线有抖舵,在AeroFly里不明显,但在G3里比较明显,准备改进一下做成并口线试试。
做并口线的同时,加USB供电功能,现在是使用可调维修电源DC 7V供电。

现在设置的是“中国手”(右手油门+方向),试试看自己最终适合玩哪种“手”,嗬嗬。

成果:可以在G3里让直机围着自己飞,但无法悬停,不想让它落地时就可以不落(只试过几分钟,太累),但想让它落地时得很小心地才不摔机。

接线方法:
面向电路板,右下有五脚接插件,从左数2#为高电压的PPM信号,3#为低电压的PPM信号(我接的这个),4#5#为地。

楼主:
今天中午已经成功改造为并口。

直接从并口取电,没有使用USB取电的模式。

已经经过系统测试,控制面板的摇杆检测校正成功。

上班时间,没办法进模拟器中测抖动,下班再测。

楼主:
下班了,试飞了一把,比音频线抖动小得多,在G3里也基本感觉不出来。

试了下悬停,可以把机机在正前方一定范围内晃动,不摔,但仅有很少的时候才能让它真正悬停住。

一不小心机机飞远了,就很难操控了(看不清机机了)。

但,发现一个问题:
G3.5里我已经把控配置成了“中国手”,但进Heli Hover Trainer里,只能使用“美国手”操作。
是G3.5的功能问题?还是我还有哪点儿没设置对?

或者,我必须把这个控改成“美国手”来玩?

楼主:
今天在单位值班,把控改成“美国手”了。
试飞,发现操作的稳定性跟飞“中国手”相似。
晕,我到底该飞什么手?
(日本手用不惯)

另:G3.5中,哪个直机操作性能类似于“雷鸟”或类似的小电直?
没飞过真机,但试下来,可能那个“Watt Not”应该最近似。

如果Watt Not跟雷鸟的操控性能真的类似,我想,我可以飞飞模拟器,就可以下手进一只雷鸟来玩了。

因为我发现,虽然我没能稳定地悬停,但想它不摔,它就不会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单位值班,把控改成“美国手”了。
试飞,发现操作的稳定性跟飞“中国手”相似。
晕,我到底该飞什么手?
(日本手用不惯)

另:G3.5中,哪个直机操作性能类似于“雷鸟”或类似的小电直?
没飞过真 ...

WATT NOT应该是比较接近常见的小电直的,不过电池容量太小,5分钟左右

楼主:
今天中午才发现Watt Not有电量的问题。
今天之前,一般是觉得姿态不对,就落地,然后空格从头开始。
中午试了试一直飞,最后没力了,姿态不对,落地摔了。
这才发现电量不足,没力了。

然后,试了飞了三次把电飞完才落地,没摔。

现在可以把Watt Not控制在Heli机坪范围内晃悠,要想真悬停还是不容易。

明天在单位值班,继续练。

BTW:飞美国手,发现左手太空闲了,基本上离地后就不怎么需要做动作,右手太累了,要不停地调整。
嗬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才发现Watt Not有电量的问题。
今天之前,一般是觉得姿态不对,就落地,然后空格从头开始。
中午试了试一直飞,最后没力了,姿态不对,落地摔了。
这才发现电量不足,没力了。

然后,试了飞了三次 ...

俺也是昨天才发现G3里面连电池也模拟了,之前也是跟您一样动不动就重来,所以一直没用完过一块电池。

我个人是天生的美国手,LAMA买回来飞了几分钟就开始觉得不习惯,心里一直纳闷为什么不作成前后左右倾斜用右手控制呢,这样多直观呢,于是当晚就把两个控全部改成了我想要的样子,后来才晓得这就是标准的MODE2,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手

现在想来美国手的确是有其科学性,一方面,十字盘的倾斜和拨杆的拨动方向完全对应是比较形象直观,符合习惯,而且与固定翼飞机(真机)的姿态控制完全一样;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右手比左手灵活,所以把十字盘控制放在右手,油门和方向舵放在左手也比较符合操作上的对反映速度的要求——飞行时姿态的调整最频繁,要求反映速度快;而油门和方向对这方面的要求要低些。

楼主:
但是美国手确实对右手的活动量太大了,连续飞半小时,有点移动动网地带广告中的那个样子。
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