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池。谁能给我最好的建议?

楼主(2007-06-03):
翼展106cm
机长74cm
0947的浆
2208的电机
这种飞机配置怎样的电池最好?谁能给我最好的建议?

网友A:
11.1v 1000mah就好 呵
这个机应该就五六百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v 1000mah就好 呵
这个机应该就五六百克么~

网友:
什么牌子的好用经用呢?

网友:
用1500mah,12C,11.1V必爽!直升上天!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92642

网友:
最好别用111的电池,太猛了,才几秒钟,电机贼烫,用7。4的够了,对电机和电调保护也比较好!

网友B:
2208用5寸桨配合111的电池还比较合适,声音听起来跟油机一样,但是你是9存,就不行了,桨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5寸浆的型号叫什么?那不是感觉好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208用5寸桨配合111的电池还比较合适,声音听起来跟油机一样,但是你是9存,就不行了,桨太大

还要看KV值的呀, 低KV的2208还是可以用0947的

网友:
KV值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看KV值的呀, 低KV的2208还是可以用0947的

我指的2208是XXD的,我以前试过用2208加111电池加9050,晕,10秒不到,电机烫得不敢碰,我指的是全风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一半我几乎都听不懂,2208还有很多种吗?另外我的2208的KV值怎样才能知道?

网友:
飞航线  就用  8040  或则 7060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