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n g2的一些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07-06-04):
充电器
原配是一个电夹。
接口像是天宫接口的。
有这样接口的开关电源吗?
我的还在寄回去的路上。哎,出厂质量有问题啊

楼主:
我的今天拿到了。
不能用
一插上去,电压4个全部显示为零。(就是上图显示为4。0 、4。1、4。0 、0的位置)
电流可以通过按钮调整,数字是会变化的)。
不显示充电的进度条。
接上3s的电池,按开始。电压还是4个都为0。不显示进度条。
我用万用表试过,我的电池总电压在10。7v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寄还给商家了。

网友A:
请问一下,哪里有修里DN,我的DNG2被我搞的冒烟了.哪位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

楼主:
好像要寄到厂家,在上海。

网友B:
楼主你要接转换线才行啊!平衡口标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