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拍不出这样的效果

楼主(2007-06-04):
周日儿子在飞,边上10多米开外一老人在拍照,给我一看,靠!我拍了N多飞机照片怎么拍不出这样的 ,上两张图先

网友:
不是一般的老人啊!

网友:
摄影爱好者

楼主:
我也是爱好者,怎么拍不到这效果

网友:
大光圈,高速快门,试去吧

网友:
楼上的好象说反了吧?试着降低快门速度试试!:loveliness:

网友:
看你飞机能飞多稳了,以能拍清飞机最慢的快门速度,快门优先模式拍摄

网友:
应该是用单反大光圈拍的

楼主:
是不是光圈尽可能大,快门尽可能慢?

网友:
光圈尽量开大,快门配合光圈(速度当然比小光圈的时候要快),然后用长焦端。

傻瓜机除非有足够大的变焦,否则没办法拍出这样的照片。

网友:
来个单反就简单多了

网友:
慢快门,大光圈,景深效果就很好了。 :loveliness:

网友:
长焦大光圈,快门速度根据当时光照条件定。如果开大光圈又做低速快门,就会曝光过度。
那老头的镜头有多大?

楼主:
那老头用的相机我看了是佳能D400,镜头我不知道,是黑色口径10多cm,长大概30cm或开外。问其多少钱不说,搞得我垂涎不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老头用的相机我看了是佳能D400,镜头我不知道,是黑色口径10多cm,长大概30cm或开外。问其多少钱不说,搞得我垂涎不已。

应该是佳能400D,套机现在5千多,他用的应该不是套头

网友:
长焦, 大光圈,

网友:
如果能做到这么长的焦距同时又那么大的光圈,镜头肯定比机要贵得多。

网友:
都别猜了,老头说就不告诉你们他用的镜头是三万多买来的

网友:
7楼的说的对,调到光圈优先且打大光圈,这样相机会自动配合高速快门.适合拍摄高速运动的物体,而且景深小,也就是说背景会很模糊,突出所拍摄的对象.

网友:
这是慢速快门拍的~我拍了好多啦~

楼主:
NND,看来只有让哈喇子继续流成河了

网友:
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时间,站在老人站得的位置拍,记得飞机的背景得是阴暗的树影啊。。。

当然得用个单反,小数码的话得用到最长焦,还不一定有这个效果

网友:
選用快門先決, 約1/100 到 1/250 之間, 200mm 焦距的鏡頭 (景深已經夠短) , 背景暗旋翼就會明顯一些,
一般 DSLR 已可以勝任, 而傻瓜相機因快門凝滯的關係, 會較難捕捉移動的物體, 下面的連結都是D70s 所拍的.......
http://homepage.mac.com/vagac/PhotoAlbum6.html
有錯漏請更正

网友:
忘了一點, 避免使用閃光燈........

网友A:
是指什么样的效果厄
这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什么样的效果厄
这样的么?

景深大了,背景还没有模糊

网友:
相当好的照片!显得JJ更酷了!

楼主:
靠大家点播,我用土傻瓜也排到这样了,要继续努力,拍照比飞机机有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