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现没有,小龙的尾皮带传动阻力很大?

楼主(2007-06-04):
大家发现没有,小龙的尾皮带传动阻力很大?
不加尾皮带时,主旋翼可以空转很多圈,加了以后才可以转一圈多。(用手拨)
而且可以感觉到皮带一格一格的。
是我的皮带太紧吗?感觉那个铝合金的齿型可以优化一下的。加一点导角,现在的太方了,棱很厉。

网友A:
所以皮带不能绷太紧

网友B:
自己用小锉刀修整一下,注意皮带的松紧

网友C:
皮带太紧了,我的可以转15圈以上

楼主:
皮带松紧怎么调啊?都是固定的阿

网友D:
调整尾管的位置就可以调整皮带的松紧了。

网友E:
原帖由
spal500
于 2007-6-4 14:17 发表
皮带太紧了,我的可以转15圈以上
15圈?

网友F:
松到不打滑即可,多摸索摸索吧

网友G:
你把原来的压带轮拆掉
直接装压带轮里面的轴承,就很好了。这是上海大宁帮的发明的。

网友H:
用WD40喷一下```我的用力拨一下可以转25圈左右```

网友I:
15圈到25圈,我的天啦。我的10圈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