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lama+ff9 问题

楼主(2007-06-04):
本人新手,有个lama和ff9
lama 72.490

ff9 72.810

我把lama晶体换成72.810,可飞机无反映,红灯亮

发射机已经改为ppm模式

麻烦高手解答

网友:
ff9飞lama!!!!!!!!!!!!!!!!!!!
lama的接收要换吧? 不见得兼容

网友A:
有用6exhp飞esky lama的

网友:
楼主的LAMA真是幸福啊,VIP待遇阿

网友:
你的LAMA是科尔科的就可以,其它的那象不可以配FUTABA的控用。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
没问题的,我在用6ex飞lama
看看油门通道反向是否正确,不然无法开机,指示灯一直闪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6exhp飞esky lama的

此人就是我
原接收是35M的,换上72M的晶体照样飞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我再试试

楼主:
现在舵机有反映了

就是油门没有反映,应该调到什么模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舵机有反映了

就是油门没有反映,应该调到什么模式呀

控里油门通道反向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油门也有反映拉,就是飞机不停的往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