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强生大电机。

楼主(2007-06-04):
在旧货市场上淘了几个大号的二手强生
电机
,准备做
船模
。但由于其不是轴承的,所以拆开一个来看看内部结构。
感觉大厂就是大厂,做的很细心。同时也找到了5*16*5的轴承来代替它的油承。

网友A:
照片拍的不错啊!

网友B:
不错,做工很好啊~

网友C:
但拆了 要干什么呢?

网友D:
哇靠!转子上怎么有几处凹陷?难道是做过动平衡???
不简单啊!!

网友E:
这种电机质量不错,铁后盖的更好用,

网友F:
好马达!
想知道楼主如何安装滚轴,望继续上图,造福模友。
(椐考证,马步其的775是滚轴的)

楼主:
这种强生的马达是做过动平衡的,因为最内圈和最外圈的线圈直径是不一样的,要不然20000多的转速手都振麻了。这个电机全速的时候外壳没有丝毫振动,很稳。
我拆开它就是想研究一下它的做工,谁知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
轴承安装很简单,把那个油封轴敲下来,再把滚珠轴承敲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G:
悄悄问下,几米搞回来的?还有电调、电池如何配置?

网友H:
我手头也有个,是在垃圾堆拣来的,不晓得参数,到底电压多大,功率有多大,麻烦楼主告知!!!

网友I:
不知道能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