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牙托25A 电调摔了一下,不唱歌拉

楼主(2007-06-04):
我的牙托25A 电调摔了一下,不唱歌拉

    我的牙托25A 电调摔了一下,不唱歌拉,但是舵机还动  ,高人指点下
还有一个,前两天在网上买的,不可以设定反应速度????就不点名拉。。

网友:
牙摔坏了,去补牙

电机还转不转?

网友:
估计跟我的35X一样,但我的没摔就突然不唱了,他们说是程序丢失,寄回去检修了!

网友A:
估计mcu没有工作。检查晶体碎了没?

网友:
嗓子亚了,因为亚了吐不出来,所以叫亚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mcu没有工作。检查晶体碎了没?

和彩电遥控一样,摔了要看晶体!

楼主:
自己试了一下,没找见晶体。两个同样的电调,把mcu 调换后问题有了,发现不是mcu坏啦就是固件丢啦,因为好电调的mcu装到怀电调上坏电调就好啦,所以,先知道那位大虾可一写程序啊?

网友:
烧的程序丢了,联系厂家给修吧!

网友B:
電變不會唱歌.......
唱歌的是馬達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變不會唱歌.......
唱歌的是馬達啊 !!!

多谢指点:loveliness:

网友C:
馬達不會唱歌接電變才會唱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變不會唱歌.......
唱歌的是馬達啊 !!!

我前次修机才发现的这个奥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馬達不會唱歌接電變才會唱歌.......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现在不管是谁唱歌,想知道 除了把电调发到台湾在大陆可以维修吗?重写程序

网友:
要修的话联系经销商吧。

网友:
能不能麻烦在土上指示一下哪个是MCU? 我的35X也是同样问题

楼主:
第二幅图片中黑色四方的就是

网友:
LZ有 没找到哪儿修的,我也在找地方修那哑了的亚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