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和SE 有什么区别啊? 配件通用吗 ?

楼主(2007-06-05):
XL和SE 有什么区别啊? 配件通用吗 ?

网友A:
XL是:机身、悬翼头、尾波箱是塑料的。大桨原装多数是ABS的、电调多25A
SE:机身是碳纤的、悬翼头、尾波是金属的。大桨多是碳的、电调35A
另:另一重要区别是XL的CCPM多是HDE加升级改过来的(原厂的),所以有些勉强,精度上差些;

但新人XL或S系列就足够了。

很多部件都可以互换,我的XL用的就是SE的悬翼头和新型大齿盘,其他没换过,请老鸟补充了。

网友:
差不多吧。 其实不见得非要ccpm。个人就比较喜欢HDE, 因为手潮,对于3D什么的不感冒,就是喜欢看着飞机稳稳当当的在天上转悠。

楼主:
哦 原来是 这样 ,那 XL基本都是后改装的CCPM吗? 还是本来有CCPM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是:机身、悬翼头、尾波箱是塑料的。大桨原装多数是ABS的、电调多25A
SE:机身是碳纤的、悬翼头、尾波是金属的。大桨多是碳的、电调35A
另:另一重要区别是XL的CCPM多是HDE加升级改过来的(原厂的),所以有 ...

正解
建议新人用se,以后总体费用会少

网友B:
金属的好些,不容易摔坏。塑料的一摔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的好些,不容易摔坏。塑料的一摔就坏。

精度也高些,我的XL后来都换成金属件和碳桨-----碳桨虽贵但抗风性好,也比较结实,不象木桨几乎每摔必换(超级新手例外)
另外XL属于停产的机型,建议还是SE吧,差不了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是 这样 ,那 XL基本都是后改装的CCPM吗? 还是本来有CCPM的 ?

我的是XL的CCPM,但明显感觉是厂家在HDE的机身上改装的----XL的CCPM和HDE的机身基本差不了太多。感觉XL的CCPM的机身并不合理,不如SE的机身的直推方式的。

网友:
9X+ se+65+401+9650 是楼主唯一的选择 ,免得重复投资

网友C:
大齿轮下面的齿不同,尾驱动齿不同

网友:
楼上给的配置至少8K,真是米王呀!

网友:
绝对是有钱人````

网友:
我是开玩笑的,虽然我自己也是这么配置 还不止一架
但是我不建议新手一来就上高端设备,因为不是人人都要很完美的飞,大多数都是放松调节心情而以。顺序渐进才是路子。
为什么有人总要以:‘我就是这么走过来’为例子说服人家呢?
其实这样的玩家都是当初新人留下坚持到最后,烧米进化到如今才发现这个道理。
比例不多啊,所以这样的话没什么代表性。

网友:
有人在这里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齿轮下面的齿不同,尾驱动齿不同

嘻嘻~~~更正一下,是SE的兰色大齿盘 + 老的XL的白色齿盘。上次单向轴承坏了,幸好之前从zh1881那里淘了一个SE的兰色大齿盘,一并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