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来

楼主(2007-06-05):
前两天刚收了条电船,目的有二:交流学习、研究仿制。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全部装配完毕,于昨天下午6:00进行下水试航。开始的2圈感觉很良好,可是在跑第三圈时问题出现了,跑到50米左右距离的时候,突然失控,方向失灵,笔直的撞向岸边的大石。虽然我快速的赶到案发现场,但是该船还是在我赶到前沉没,水深未知。此时的我感到沮丧无比,并向沉没的船只默哀3分钟。经过短暂的悲痛,我驾车回到驻地请求支援,30分钟后,救援人员赶到,由于事发地距离岸边较近,又是湖中没有什么水流。所以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于7:00将船成功打捞。船一上岸,我立即进行抢救,将所有的电子部件拆除(接受机、电池、电调防水)由于事先将接受机密封,所以只进了一点点水,其他元件完好。再看船体,底部漏了一个硬币大小的洞,仓盖下落不明。经过此次海难,经 中 央纪委检查部决定,大力反腐,杜绝一切贪污现象的发生(好象跑题了。。。)经过反思,我发现以下问题,第一:下水前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检查,如船内部结构的检查,看看是否有松动的螺丝等;第二,尽量避免一个人,我走的30分钟如果有人捞走就惨了;第三、做好打捞准备。最后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收发是FUTABA 2DR,台湾产的,为什么在50米这么短的距离会失控?请高手赐教~~~
不好意思,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没有将过程拍摄下来。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报告写的不错...

网友:
 事故三不放过原则.

网友:
有的电调在电池电压下降就会失控,关掉发射后,接受无信号会停机。你用什么电调?

网友:
那个控失控不新鲜。。。因为是am的,本身抗干扰就不行

楼主:
电调应该是fsc-50的电调~~~是不是怪天线的问题啊??我的天线是后接出来的铜丝,没用焊接,用螺丝拧在一起的!!

楼主:
寻求解决办法,杜绝类似情况发生!!!还好捞上来了,不然损失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应该是fsc-50的电调~~~是不是怪天线的问题啊??我的天线是后接出来的铜丝,没用焊接,用螺丝拧在一起的!!

天线一定要焊接好。我的CAT 是因为接收机久了不用,晶体接触不良,失控撞船,还是pcm的接收机。

网友A:
  一样一样,我也是用AM的接收,50米开外就无法用了!   换遥控系统吧!
池子够大的话,一定要用FM系统的!

楼主:
又要花啊~~~我看还是先把船修好再说吧~~遥控装置的问题计划到下个月~~~~fm的真的这么差啊~~~也花了不少米才买到的啊!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ZF部门工作的,文章写得好

楼主:
过奖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初涉模型的菜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指教~~~另寻求师傅级人物一名~~~

网友:
敲了个警钟,我的船这二天也有点不对劲,油门加大时电机抖动,得检查检查了,防患未燃!

楼主:
是啊,应该防患于未燃,燃起来就晚了~

网友:
...还以为又有人走了....
标题用词  汗

网友:
警察介入?

网友:
 不是吧

上次那条F1刚出手就撞成两半,这条才出就触礁

难道我RPW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哥们出的船都有背景啊~~~下次标明,之前出手的船有撞船经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单位的警卫,

网友:
失控一般是因为电子设备进水,下回记得戴套套

楼主:
我的船上电调是防水的,接收机是用塑料袋包裹上的,舵机用防水吗????我就知道接收机要防水,难道真的逼我把接收机带上套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样一样,我也是用AM的接收,50米开外就无法用了!   换遥控系统吧!
池子够大的话,一定要用FM系统的!

我用的褔特巴2DR的AM扳控也出现过50米外失控的情况。并非干扰原因,经查是接收机的天线线圈初级断开.现在我自已修好了,遥控距离可达200米以上。

楼主:
原来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啊~~~恍然大明白~~~

网友:
接受机、电调、电池
三个套套
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吓人一跳

还以为是谁谁又挂瞭

网友:
下水前没有拉距离调试吗

楼主:
俺试船心切,哪还顾得拉距离啊~~~再说咱也没想到50米的距离就失控.下次这教训一定要吸取.下水前的不能马虎~

网友:
遥控的距离如果50米失控那简直就是玩具遥控了。

很可能是锁舵机拉杆螺丝松了?或者舵机舵盘的螺丝松了,舵盘掉了(我玩车又一次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褔特巴2DR的AM扳控也出现过50米外失控的情况。并非干扰原因,经查是接收机的天线线圈初级断开.现在我自已修好了,遥控距离可达200米以上。

没怎么注意这个,昨天刚把接收的天线换了一条更长的,大概有一米长了,发射天线已加长了,回去按你说的查查接收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