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问题

楼主(2007-06-05):
今天中午在公司爽飞了2块电板~~当中发现锁尾有点问题,偶尔会发生短时间自旋,打尾舵修正也没有。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陀螺是401,尾舵机辉胜9G。大家不要因为舵机差就都说舵机问题哦~~~希望在其他地方找找原因。

另外,今天飞飞机的时候有两只蝴蝶飞过,一只被大浆劈成2半了~~~~忏悔中~~~~~~~另外一只本来也以为被打死了,结果它又从地上飞起来了,神奇~~~~~~

网友:
请教各位指教

我的401也有这种情况,还经常烧舵机,电调发烫,检查拉杆也很顺畅,电压5V,甚至连接收机都换了 还是不能解决温题,请教各位指教。

网友A:
检查下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皮带

皮带太松?

网友:
用数字舵机。

网友:
第一反应还是舵机的问题,有没有试过换个别的舵机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用辉胜的陀机也有这个问题出现,还害了我炸机了 后来换了56到现在都没有这个问题出现了

网友B:
检查401上的第一个小开关,用模拟的就关,数字的就开,是不是弄错了烧尾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401上的第一个小开关,用模拟的就关,数字的就开,是不是弄错了烧尾舵!

DS开关?模拟就关?数字就开?
我辉胜9G的,现在是关的。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我试试看。

网友:
检查一下尾推吧,是不是卡住了,SE的单尾推容易卡死!

网友:
辉盛9g是不是速度太慢了?我以前只用过辉盛5g需要加延迟?具体家多少我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