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改造

楼主(2007-06-05):
大家好我的3S 电池有一个 鼓泡泡了     以前自己焊接的时候不小心把其中的一块电池 正负级 触碰了     我想问一下个位前辈 我把这个电池改成 2S 的可以吗?    要是能行的话  想问一下 应该怎么做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这一百个谢谢代表我真诚的感谢

网友:
把大象装进冰箱分几部?

哈哈。

网友:
上面是开玩笑了。

完全可以,我改过很多3S变2S的。很简单的。

只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1、千万小心不要短路,一般我都这么做,把每个接头都用绝缘胶布贴上,然后焊哪个就打开哪个,焊完了再粘上;
2、电池单元的铝片不容易焊,剪开的时候注意留一点带焊锡的部分,铝片上只有那里吃焊锡,不过论坛中讨论过怎么焊电池的铝片,你可以搜索一下。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楼主:
电路的接法呢?  有图吗?

楼主:
不要老是在 那边笑  灌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的接法呢?  有图吗?

这玩意还需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需要电路?

网友:
不用电路图了撒,拆开来小心仔细滴先观察,再下手,改成2S简单的哈
我自己就改过(另外鼓泡泡的不一定坏了,你先拿表测下鼓泡泡的这片的电压)

楼主:
难道电压 低就是坏的吗
?

网友B:
电池有问题,请找老B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问题,请找老BB

楼主:
这个电池不是B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不是B牌的

那就硬说是B牌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