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B 6ex那款遥控器改美国手,机械的弹片换了以后,电子设备怎么改阿?

楼主(2007-06-05):
我切入model2 控制十字盘的舵机全部乱七八糟了。model 1 时没问题的。

网友:
电子设备不用改。控制十字盘的舵机从新设定一下正反向。

网友A:
按住屏幕右面的两个键开机,进入系统菜单选择,stick mod ,选MOD2,就是美国手了

网友:
哦,原来已经改了MODE2了,那就进入十字盘设置里面改一下方向

楼主:
十字盘设置里面改一下方向 是舵机反向吗?

网友:
那就是接收机上舵机线顺序根本就是乱插的

6exhp换手根本和直机没有任何关系,换了簧片和切换模式后立刻能飞

网友:
前面两个舵机用1,6通道,后面那个俯仰控制舵机接通道2.
如果动作不对,请反向相关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前面两个用1\6  那从顶上看,机头向前,左边还是右边的那个用1通道啊?

网友B:
无所谓哪一个是1哪一个是6,只要保证这2个是1或6就可以了

网友:
请参阅6EX的说明书,里面有十字盘舵机连接说明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哪一个是1哪一个是6,只要保证这2个是1或6就可以了

那我已经是这样的了,切入model2 控制十字盘的舵机全部不对了。
这样是要调舵机反向还是条别的什么。(在model1时,舵机都是正确的,一切model2 就不对了)

楼主:
SWSH十字盘模式选择 & 十字盘模式最大舵角调整(Swash AFR)
使用这项功能,你可以在两种十字盘模式中选择其一。如果你选择了3-S模式,你就可以使用并设定Swash AFR十字盘最大舵角调整功能。
1-S:十字盘机构的副翼、螺距和油门伺服单独控制。大多数 情况下使用1-S类型。
3-S:当副翼有输入时,副翼和螺距伺服引起十字盘左倾和右倾;当升降有输入时,三个伺服引起十字盘前倾和后仰,当螺距输入,所有的三个伺服引起十字盘上升和下降 。

如何选择十字盘模式: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到“SWSH”功能界面。
2、使用DATA INPUT键选择十字盘模式。当你想要选择“1-S”模式时,向上推住DATA INPUT键,当你想要选择“3-S”模式时,向下推住DATA INPUT键。当你正在改变十字盘模式的时候,屏幕上的1-S或者3-S将加快闪烁,并随着提示音会停止闪烁。
3、现在就已经设定好十字盘模式了。

如何调整十字盘最大舵角(SWASH AFR):
当你选择了3-S十字盘模式时,这个功能才能使用,1-S十字盘模式是不能使用SWASH AFR功能的。这个SWASH AFR功能是用来改变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运动的方向和行程的。
首先,按照说明书或手册将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与模型安装好,初步将三个舵机的“EPA”(参见第12页)设定为100%。设定舵机“反向”功能(参见第11页) 以便通过螺距(上下油门操纵杆)操作时十字盘保持水平和正确的上下移动。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到“SWSH”功能

网友:
在舵机连接正确的情况下,推油门杆时3个舵机动作方向不一致的时候调整舵机反向
打升降或副翼时斜盘方向错误时调SWASH AFR里的前2项,最后项是调螺距总行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屏幕右面的两个键开机,进入系统菜单选择,stick mod ,选MOD2,就是美国手了

选MOD2,就是美国手了。那就是左控制杆上下就是油门啰。但是我的还是在右控制杆上。
哎,真是搞不懂了。

上海有没有朋友会搞。帮我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MOD2,就是美国手了。那就是左控制杆上下就是油门啰。但是我的还是在右控制杆上。
哎,真是搞不懂了。

上海有没有朋友会搞。帮我搞一下。

还在右手说明没有改, 设完MOD2要重启一下控的.

楼主:
搞不定。我要哭死了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先换了簧片,电子设备才会变?我切换model1 和model2没有任何变化。该重起的都重起了。

我簧片还没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先换了簧片,电子设备才会变?我切换model1 和model2没有任何变化。该重起的都重起了。

我簧片还没换

跟簧片关系不大的, 不换簧片也能换手.

楼主:
左边两个按钮一起按再打开电源,把1改为2

还是先开电源再左边两个按钮一起按,把1改为2?
搜索了一下,看到有这么个说法。没开电源两个按钮一起按有用吗?

网友:
改变6EXHP的控制杆模式
发射器有在四种不同的操纵杆“模式”(1、2、3 & 4)。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控制杆操作的功能。通常,设置在“模式”2,你不要随便改变,除非你是一个老手。在模式2中,右边的操纵杆控制副翼和油门电梯,左边的操纵杆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99%的美国人都使用这种模式。
如果要改变模式,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进入调整模式界面。通过上下滑动DATA INPUT键,来改变模式。**************在它的说明书上看到的,是不是错得呀

美国手,,,,,,,,,左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右手,,,,,,,,,上下升降,左右副翼

网友:
急啊,谢谢了
我用的是FF9,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mx3g.com/thread-6479-1-5.html
上面这个是改完后用相机照的
http://www.mx3g.com/thread-6439-1-1.html
这个是改的过程,用手机照的
只是把油门的压片换到另一边,把那边的拉簧换到原来的油门一边.改完后,设置成MODE2模式,其他什么都不用改.
我改天地飞是做完上面讲的"手术"后,把遥控器电路板上油门和升降的插头拔下来互换插上了就一切OK
没有MODE选择的就按天地飞的方法改,
切记,只改遥控,别的都不要动,(舵机在接收机上该插哪还在哪)

网友:
SWSH十字盘模式选择 & 十字盘模式最大舵角调整(Swash AFR)

SWSH十字盘模式选择 & 十字盘模式最大舵角调整(Swash AFR)
使用这项功能,你可以在两种十字盘模式中选择其一。如果你选择了3-S模式,你就可以使用并设定Swash AFR十字盘最大舵角调整功能。
1-S:十字盘机构的副翼、螺距和油门伺服单独控制。大多数 情况下使用1-S类型。
3-S:当副翼有输入时,副翼和螺距伺服引起十字盘左倾和右倾;当升降有输入时,三个伺服引起十字盘前倾和后仰,当螺距输入,所有的三个伺服引起十字盘上升和下降 。

如何选择十字盘模式: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到“SWSH”功能界面。
2、使用DATA INPUT键选择十字盘模式。当你想要选择“1-S”模式时,向上推住DATA INPUT键,当你想要选择“3-S”模式时,向下推住DATA INPUT键。当你正在改变十字盘模式的时候,屏幕上的1-S或者3-S将加快闪烁,并随着提示音会停止闪烁。
3、现在就已经设定好十字盘模式了。

如何调整十字盘最大舵角(SWASH AFR):
当你选择了3-S十字盘模式时,这个功能才能使用,1-S十字盘模式是不能使用SWASH AFR功能的。这个SWASH AFR功能是用来改变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运动的方向和行程的。
首先,按照说明书或手册将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与模型安装好,初步将三个舵机的“EPA”(参见第12页)设定为100%。设定舵机“反向”功能(参见第11页) 以便通过螺距(上下油门操纵杆)操作时十字盘保持水平和正确的上下移动。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到“SWSH”功能?/div>

网友:
说得太好了

楼主:
多谢了兄弟们了,我晚上搞成功了!

就是
先左边两个按钮一起按再打开电源!
我前面调整的原来都是不同的模型数据而已!唉

多谢,多谢

网友:
不好意思,

3dghost 老兄,我现在才看到您的短信,祝您稿成功了!!

网友(2007-07-20):
 试试这个,改完机械部分,把摇杆模式改成4就可以。好像这才是6EX的美国手。

楼主:
我现在就是:
左手  油门  尾舵
右手   十字盘

难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
左手  油门  尾舵
右手   十字盘

难道错了?!

没错,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