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油直的引擎

楼主(2007-06-05):
有谁知道500的引擎可以用什么来代替?车模引擎三叶12 或15级的可以吗?

网友:
飞机的引擎可以。例如OS15级的。

网友:
车模引擎,是不可用在直升机上的.

网友(2007-07-29):
黑鹰500油直,本来就是用了12级的车模发动机,只要看固定位合适,其它牌子的12或15级发动机是可以装上的,不要用固定翼的,散热不够

网友(2007-09-12):
一般的车模发动机曲轴长度不同,要短些.用不了,要改的,最好买飞机用的来改.

网友(2007-11-02):
我用的就是三也的15AP

网友A:
我今天用了18级的来飞。力量强劲。

网友:
长知识。。。有电的力量强么在500级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用了18级的来飞。力量强劲。

18级????是什么引擎?车模还是飞机??OS?

网友:
用车模的最大的问题是散热不够的说。

网友:
用车模的引擎散热应该不是问题,主要是轴不够长!固定翼的引擎会出现散热不好这倒是真的!我有架500GP 现在还在用原装引擎,大家都来说说可以用什么引擎,也好有个代换,也算是造福广大500GP的模友!

网友(2008-07-10):
回复 网友B:

关注中

网友(2008-12-28):
回复 网友C:

我是初學,想找一個小油直,黑鷹可以買嗎?玩後一個時間,怎樣升級,我想用它學基本飛行和日後的3d。

网友:
現在買的黑鷹都是新版15級引擎

网友:
請問直接庒上0s 15級飛機引擎可以嗎?

网友:
用18級的是什麼引擎,要改庒嗎?軸是改?

黑鷹的主 槳和軸受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