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JJ连续启动3小时都启动不了.请老鸟帮忙下

楼主(2007-06-05):
本人买的是天子30 发动机GMS36 什么点火器.火头.还有假火头(启动机是60级的+12V 9安摩托撤电瓶)  都已经按照正确位置装上...就是启动不了... 是不是要调风门还是油针(油针位置在那)?????????

楼主:
我已经按照老鸟启动步骤和方法启动了...............................希望大家来帮忙下...不希望买台飞不上天JJ

网友A:
把火头拆下来接电,看看发热丝有没有红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火头拆下来接电,看看发热丝有没有红炽。

网友:
启动机不够力?电池冲满了没?把火头拆下来接电,看看发热丝有没有红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新的火头试下看啊!

楼主:
火头没问题..试过了...拆下火通电暗红色.........忘记我刚才把油针拔出来了...告诉一下逆时针转和顺时针转那个是加油那个是减油.怎么调?

网友:
GMS36的发动机比较紧,可以先把火头卸下来往气缸里灌点油用起动机连续打打(不要装热火头),不太紧后再用油料灌入清洗后再启动。

网友C:
1:压缩好
2.火头好
3.点火有电
4.吸油通畅
5.油料没问题

如果符合以上条件但是还不启动那么肯定是出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头没问题..试过了...拆下火通电暗红色.........忘记我刚才把油针拔出来了...告诉一下逆时针转和顺时针转那个是加油那个是减油.怎么调?

 拧紧就是贫油,拧开就是富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os32H

严重不负责任,较坏新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火头没问题..试过了...拆下火暗红色.........忘记我刚才把油针拔出来了...告诉一下逆时针转和顺时针转那个是加油那个是减油.怎么调? [/quot可能很有可能是点火电电量不足,拆下火头通电看火头的发热丝有没有刺眼的感觉。

楼主:
明天在去试一下吧

网友:
先不要使用假火头

直接用点火器插在真火头上 过几分钟很烫说明电不存在问题
再看油吸入是否正常 吸入不了 则用手堵排气管 用启动机打几秒钟
若风门上方有油喷出 则是富油 下火头 倒出来
若能打着车 咳嗽几声熄火 则是贫油
若启动吃力 富油
有油 有电 肯定是能打着的

网友:
我用过假火头 有时会损失热量

网友:
小日本的OS32未必见得好吧 钱又贵

偶也是新手  记得前两月刚上手的时候就是用的一台被称作垃圾的雷虎36 据说比GMS 三叶都差
还不是给我调得服服贴贴 低怠稍富油不死火 高速提速快 稳定 从不出现大油门停车的现象

网友:
国产发动机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火头没问题..试过了...拆下火暗红色.........忘记我刚才把油针拔出来了...告诉一下逆时针转和顺时针转那个是加油那个是减油.怎么调? [/quot可能很有可能是点火电电量 ...

点根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压缩好
2.火头好
3.点火有电
4.吸油通畅
5.油料没问题

如果符合以上条件但是还不启动那么肯定是出鬼了

网友F:
做事跟做一样,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别误导模友!!

网友G:
国产的发动机也未必见得就那么差吧,主要还是调整的问题。我认为国产的发动机与进口的发动机的差别应该是加工工艺和材料上有点差别,但只要使用得当,还是稳定可靠的。
如果楼主对发动机的各部位还不太熟悉的话,还是找找发动机的说明书看看吧,了解清楚后心里才有底,调整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不同品牌的发动机的启动条件和调整方法都基本一致,只是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