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在飞行时电池的最低保护电压应该设定为多少啊?

楼主(2007-06-05):
我之前设定的是降到11.1V就下来了,后来发现这个电压太高了……
哪位大大给指点一下设为多少比较合适啊?:loveliness:

网友A:
同问,再问问怎么设定啊

楼主:
我是用的电压闪灯……

网友B:
11.1v 单片就是3.7,这电压对电池是最好的.如果你想多玩会,就看你的电调说,有讲的,不过你的电池要厉害哦,我11.1V 今天原厂的电池都鼓了,干!!!!才用了12个,就完了

楼主:
11.1伏就无负载来说是比较正常,但带负载的话这个电压就显得高了,如果飞行中到11.1V就下来的话,停下来用外用表量就有11.7V左右了

网友C:
原帖由
funbull
于 2007-6-5 18:56 发表
同问,再问问怎么设定啊
把油门推到最大,打开主电源开关,根据声音的提示(看一下说明书)就可以设定了;我的亚拓原装的电调,其他牌子的不知道了。

楼主:
我的闪灯精确到0.1V,所以偶都不管电调的,嘻嘻,就想知道一般带负载情况下电池的安全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