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遥控器增加大小舵角制动功能改造实验

楼主(2007-06-05):
    本人有一款普通4通道PPM遥控器,用于操控LAMA  V3小电直。各通道参数呈直线性变化。本人在玩机中有以下体会:
    1、副翼通道无大小舵角变换控制,操控过于简单,且有时舵机反应稍滞缓;
    2、起飞时,手推油门杆直至全行程的60%处才能使模型电机转动,存在40%的无用功率;
    3、一次在开机调试副翼舵机时,不小心碰到油门杆上推,螺桨猛然飞转,差点将手打伤,要是有熄火或制动功能就不会出现此险情。
    针对上述情况,本人试着对遥控器的功能进行改造,于是开始了我的改造内容:
    1、增加副翼、俯仰大小舵角转换功能;
    2、增加起飞加力、熄火/制动控制功能。
    改造过程简单,成本也极低,只用了几个开关和精密可调电阻,且不需要对原设备修改,不影响原设备使用功能,经过改造实验,个人感觉达到改造的期望,虽无法与高端设备相比,但对玩一般模型还是可以的。
    我猜想其他的同类遥控器也可以进行类似改造吧。

增加功能开关分布示意图

改造部分电路图
      上图中W为摇杆电位器,RP1为起飞加力附加电阻,RP2为熄火/制动附加电阻,RP3为副翼大小舵角附加精密可调电阻(俯仰部分相同未绘出),本机RP1--3的阻值为2K--5K之间。K1为三刀单掷扳扭开关,K2为副翼舵角切换开关(俯仰舵角相同),C为脉冲门限充放电电容。
      改造后调试:
      1、大小舵角切换:开机后将摇杆和摇杆微调中置,细调电阻至中点,开关切换时舵机不转动或微微跳动一下状态即可。
     2、起飞加力:开机后先将油门摇杆拉至底端,调整电阻使推油门至全行程的20%处电机启动即可。
     3、熄火/制动:开机后先将可调电阻调值最大,然后将油门推至顶端,回调电阻至电机启动临界点再返回一点,使推满油门电机刚好不能启动即可,此时脉冲门限处在电容C的充放电临界点。

舵角参数变化曲线示意图
改造部分示意图

          副翼大小舵角切换开关、电阻安装位置,电阻直接焊在开关脚上。
原机在此处预留有开关安装孔,改造时将面板上的贴膜戳穿即可直接安装。

背壳上熄火/制动开关安装位置。原机壳上此处也预留有此种开关安装孔。

背壳开关用线与主板连接。

增加的功能开关近景。

另注:下图与此次改造无关,是本人曾发表的本机供电改造电路图,有模友说上次的图看不清楚,借此机会再补发一次。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啊~~佩服

网友:
這個開關改一下會更好(防止撥開關時出現短暫空接)。

网友:
 已经列入我的遥控器下一步改造计划中!

网友:
有没有人将这个控改成6通的?

楼主:
感谢12楼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
  造福模友,赞一个!

网友:
这些辅助功能开关我老早就加了

楼主漏了第5开关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若加第五通道,从板上哪个焊点引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具体搜索一下就有的了

网友D:
把电位外置,那就可以随时调了

网友E:
4VF改造有熄火开关,大小动开关,第5通道开关,以前的帖子有。
不过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必要。我就改过4VF但是我已经有3年没有用过它了。因为玩模型都是越玩越高级了(我用FF9)。
一套好的设备我个人认为是有 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