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飞机的飞行时间

楼主(2007-06-05):
我现在玩雷鸟,飞行时间比较长,用2200MAH锂电池可以达20分钟左右。最近想上个档次,搞一个450玩玩,但又怕450的飞行时间太短,不能爽飞。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算飞3D,因为摔机维修费用高,只想飞一般的航线。请老鸟给答复一下,同样容量的电池,雷鸟和450级的飞机,用同样的飞行姿态,飞行时间差别大吗?

网友:
没飞过雷鸟,不太清楚,不过飞450为了延长电池寿命,我一块电板只飞10分钟(如果以后飞3D了,那就严格控制在5分钟之内)。时间一到就换电池。

LZ怕不能爽飞的话那多买几块电池板就可以了。

网友:
同样容量的电池飞不了450吧?

雷鸟这些一般用800毫安的电池,450一般用2200的,飞10分钟比较安全,3D通常5分钟。但是剧烈飞行5分钟已经很累了

网友:
我的36, 1800mha的电池希尔460fx 13T, 飞不到十分钟转速就下来了。

网友:
火狐  6通道,  7.4 850的电池可以发15分钟,
电池超级便宜,才 60元一块

网友:
450用2200的电池完全可以飞10分钟以上了!

网友:
雷鸟的电池不能和450通用吧?严重怀疑中,450一般都是2200的11v的电池;
我每次在控上定12分钟,时间一到就换电池;每块电池飞行的时间除和飞的方式有关还和电调的设置有关,我现在为了保护电池设置为高电压保护;
目前在飞航线,新电池12分钟没有问题,旧电池10分钟的样子,悬停的时间长些;

网友:
2200 15C 的电池我一趟只飞7分钟。

网友:
78分就合适了

网友:
我目前在飞航线,新电池12分钟没有问题,控定倒计时10分钟,电调设置电池保护为高电压;旧电池能飞10分钟左右,悬停的时间稍长些。此外,结合根据油门反应,感觉动力减弱就更换电池。

网友:
10-15分钟

网友A:
450我用3000ma,15c飞16分钟,一块下来爽透了,一块电池才220

楼主:
呵呵,懂了一些。请继续发表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00mha的电池220块,哪里买的????
很关心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我用3000ma,15c飞16分钟,一块下来爽透了,一块电池才220

快说说哪里买的????真的这个价格吗?

网友:
zhuqw888 ,什么电池这么强啊?麻烦介绍详细一点好吗?哪里买的?

网友:
我也做个记号,看电池在哪里买的

网友C:
真正16分钟高强度的飞行下来,估计人都要晕菜呕吐了...

网友D:
你们强,玩450我用过几个牌子的电机电条电池组合,从来没有飞得超过10分钟的记录,不会是都飞的爬不动了才罢休的吧?

网友E:
五分钟的剧烈飞行已经很足够了,过后感觉飞了很长时间。

网友F:
没听所过3000mha电池220块啊,一般都不下3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