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楼主(2007-06-05):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网友:
看不懂.帮楼主顶

网友A:
将8050和8550是**率三极管,换成较大功率三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8050和8550是**率三极管,换成较大功率三极管就行了.

图是我借用的. 电路上面是 882 与 772. 但是, 我用 7.2V 的镍氢, 带一个普通的车用电机, 工作2分钟, 管子就烫手了. 如果换成180有刷, 那不是一下就把电路烧掉了.

楼主:
继续求助.

除了换大功率的三极管,还有其它方法么?

现在不好处理,把倒车去掉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求助.

除了换大功率的三极管,还有其它方法么?

现在不好处理,把倒车去掉也行啊.

倒车去掉就太简单了,一个MOS FET,连到Fward 就行了。需要打电流的话多用两个FET.

要不然,象楼上说得“将8050和8550是**率三极管,换成较大功率三极管就行了”。四个管子(最靠近马达的)都处于开关状态,要过大电流。如果想用FET必须 有N的有P的,具体电路一时也很难说。

网友C:
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散热片!

这倒是个简单些的方法.

对功率提升估计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去掉就太简单了,一个MOS FET,连到Fward 就行了。需要打电流的话多用两个FET.

要不然,象楼上说得“将8050和8550是**率三极管,换成较大功率三极管就行了”。四个管子(最靠近马达的)都处于开关 ...

从集成块出来加多大的电阻?

我这个是分段比例控的, 不是开关控, 想保留油门的的功能.

网友:
1:遥控车还有分段比例控?如果简单的“加速”前进功能是可能的,加了一个而外的高电压上去而已。

2:即使是分段比例的,无非就是Fward输出不同的脉宽信号;当有脉冲到来的时候,这四个三极管还是处于“开关状态”。“开关状态”的特征就是C、E极之间电压差很小,典型值 0.2~0.3V左右。

3:如果你换大功率三极管,这四个电阻可能要调小,也可能不用调,具体要看你到底换上的是什么型号的。建议先不调,试试再说。180电机耗电可不小,以猫牌举例,典型值是4A以上。一般小三极管是顶不住的,

4:如果你全部换成FET,驱动的电阻可能还需加大,因为FET是G极压控;而不象三极管是b极电流控制。就LZ的财力、物力、和能力来说,全部改装FET很不现实。

比较现实的方案:只改前进,用锂电中的FET,其一个芯片中有两个FET管子,将其并联(2367相连做输入接电池负极,18相连做输出接马达负极,46相连接到Fward做控制脚);至少用两个芯片(4个FET),可以比较可靠的承受4A的180电机。

另外,LZ不是停飞学理论吗?建议学学模电的基础。

楼主:
感谢精武指点, 多谢了.

网友:
稍微再多说两句。即使你找到了P管,直接替换这4个三极管,结果还是会失败。
就像你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6901&extra=page%3D1飞鱼 给出的原理图是不错的,但没有跟你说清楚,MOSFET的驱动条件是不一样的。P管需要的是低电压(比如0V)才能导通。

但从你原来的驱动电路来看,Q6导通的同时Q5也导通。但这时给到Q5基极的电压并不是0V而是Vcc-0.7 =~5.3V,你不信可以量一下。 FET管不能导通。

这是因为三极管和FET驱动条件不一样,一个是流控,一个是压控。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Q2和R13重新调整一下,使她成为一个反相器。这样以来,只能用FET而不适合三极管了。

你真的明白了吗?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友情提醒

这种非PWM控制的,即使换MOS管仍然会发烫

网友:
还是看看我这个吧 呵呵

网友:
楼上是正解啊!
所需P/N管可以从电子市场买的,四个三极管只需普通的NPN管,到处都能找到。 剩下就看楼主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 连元件的数据都标的很清楚啦. 呵呵.

我先想想看, 如何改造线路板, 然后去找元件.

网友:
呵呵 R16 R28 C22等是 过流 保护检测电路   原来送到IC 里面的
LZ 不用话  可以省掉

网友:
我推荐用继电器,简单方便。不怕过载。电路不会画 无法上图给大家看,懂点电路的人都知道怎么样啦。。如果体积没局限我推荐传统的方法,用继电器。不过要用低电压吸合那种喔,因为驱动了马达电压肯定会低的到时候就会因为电压不够而无法正常工作了。。

楼主:
继电器如何能够做到分段比例?

网友:
  • 原帖由 hzku 于 2007-6-10 10:33 发表
    我推荐用继电器,简单方便。不怕过载。电路不会画 无法上图给大家看,懂点电路的人都知道怎么样啦。。如果体积没局限我推荐传统的方法,用继电器。不过要用低电压吸合那种喔,因为驱动了马达电压肯定会低 ...

    继电器只能控制 进退
  • 无法实现比例控制
  • 可能 你是高人
  • 请指点 哈哈

楼主:
这个方案好像简单些. 换成: TIP41和TIP42

引用 网友E:
集成块出来2个输出 0 - 2.85V 的端不知道是不是PWM的,如果不是的话换场管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线性的电路损耗太大,882和772是3A的管,可以换成TIP41和TIP42的,有6A的,加个散热器应该可以了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 那集成块输出是脉宽调制PWM方式的, 呵呵, 有机会可以上 FET 了.

现在, 舵机扫齿啦, 我已经邮寄到汕头奥迪修了, 平邮过去花了 10.5元大洋, 维修+邮回的费用是 20 元, 共 30.5元大洋

那车, 当初也只花了 90 元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