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控飞XTR的通道分配设置

楼主(2007-06-06):
原来用朋友的T4VF控飞XTR,现在改用自己的JRMAX66ADT飞,通道分配的设置总是搞不好,请问固定翼和直机分别是分别那个通道上的.请大虾给介绍介绍!先谢谢!!

网友:
以下請參考~
頻道對照中有如下

CH1 -------------------頻道1(Futaba為左右、JR為油門)

CH2 -------------------頻道2(Futaba為上下、JR為左右)

CH3 -------------------頻道3(Futaba為油門、JR為上下)

CH4 -------------------頻道4(Futaba為尾舵、JR為尾舵)-直升機用時為接陀螺儀RUDD線。

CH5 -------------------頻道5(Futaba為直升機陀螺儀用飛機為 -收腳、JR為收腳或放鞭炮用

CH6 AUX1 ---------------頻道6(Futaba 為飛機襟翼、升機為螺旋漿 、 JR為飛機襟翼、直升機為螺旋漿用)。

CH7 AUX2 ---------------頻道7(Futaba 為飛機阻流閥減速用、JR又可 -為陀螺儀用)。

CH8 AUX3 --------------頻道8(同上功能或B?BCLL找機子用)。

CH9 AUX4 -------------頻道9(同上功能或射影機用)。

CH10 AUX5 --------------頻道9(同上功能或用電源指示燈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