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超级便宜的平衡冲,上DC - DC冲电板电路及改制资料,跪求隔离电路~

楼主(2007-06-06):
前些日子买的一堆DC - DC充电板,输入直流电压范围大,价格超级便宜(好像大概是38元10块),改制简单,有电位器可精调输出电压,可改取样电阻使电流输出达到1.5A~~~

看似完美的充电板,其实不足也很多:1.没有自带冲满指示(可恶) 2.不是隔离电路(太可恶)

下面就做点好事儿,上商家提供的电路及改制资料~~

同时也希望有能力的兄弟们也做点儿好事儿,帮我做一个隔离电路,我可以出钱求购,或者上个电路图(本人对电子比较白吃,如果复杂就放弃,直接买开关电源板),隔离电路要求输入DC12v一路,输出隔离的DC12v N路(N>=3),谢谢各位了~!!!

电量显示也同求~!

1.外观

2.改制资料

3.电路图

楼主:
不要问我从哪买的,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我自制26元lama电池的帖子,辛辛苦苦写了一下午,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

网友A:
DIY  已用了一年多,非常好用!
用变压器,便宜

自己做的充满指示

网友:
  够帅,用这么多变压器 ?先不说电路损耗及发热,体积可能得占半个平方吧,搬动可够费事的。我觉得就算不用输出多路的隔离电源,也应该使用开关电源板嘛,毕竟体积可以大幅度缩小,损耗也会减小,使用效率更高,呵呵!其实用那个332充电板只需输入5伏左右电压,电路损耗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  已用了一年多,非常好用!
用变压器,便宜

自己做的充满指示

大大充满显示的电路复杂么?有现成的电路图可以借鉴下么?~非常感谢~!!

楼主:
准备上开关电源板了~~

隔离电路继续求,争取成功做出外场冲~~~

网友B:
请问楼住这个板带的IC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专用LI电充电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住这个板带的IC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专用LI电充电IC?

不是,只不过是一个DC - DC电源板而已。

网友C:
看我的开关电源

楼主:
这个多少钱?~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开关电源

我买了好多泰国造的开关电源板,只可惜是1.25A的~~

网友D:
楼主的照片好吓人啊

网友:
我买回来10块,也就卖10块。我自己用不完,出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照片好吓人啊

都在关心朕的头像阿~~~

网友:
我给楼主个方案

看了你的变压器很有感触,我作的变压器就是独立变压的,就是说一组220输入,三组8V输出
其实用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改制就可以了,就是把变压器次级线圈用多线并绕的方式就可以实现
多组输出,至于电压和电流就取决于线径和匝数了,总的来说就是 线径越细电流越小,匝数越少电压越低,那要看你选用什么样的材料了,以上是我的愚见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QQ  506257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