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割草汽油机,拆了风扇用小的铁飞轮,可以吗?

楼主(2007-06-06):
如题,还有这样的话手拉起动也没有了,套的皮带起动如何安装?

网友A:
要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固定翼吗!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只要和风扇带来的惯性力是一样的就可以了!汽油机问题不大,要是柴油的话弄不好会飞车的!呵呵

楼主:
作汽油船用

网友:
不可,一般飞轮上面还有强磁,作用除了提供惯性之外,还有给高压包切割磁场产生电流之用的,去掉了就没有高压了,不能点火了,除非你改成直流CDI点火。飞机上改机头的就是嫌飞轮重,都改成直流CDI点火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