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款发动机驱动 直升机 和 固定翼 产生的拉力一样吗?

楼主(2007-06-06):
同一款发动机驱动 直升机 和 固定翼 产生的拉力一样吗?

同一款发动机驱动 直升机 和 固定翼 产生的拉力一样吗?

或者驱动函道风扇型的飞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应该是一样的,哪位朋友来指教一下。

如果产生的效率一样的话,我打算拿直升机的发动机来驱动函道风扇,实现垂直起降。

网友:
 理论上固定翼拉力大一些,因为传动损耗小
直机由于结构复杂,应该在传动的过程中损耗大一些!

网友:
哎!对楼上两位!

无话可说。

网友:
难道楼主除了能量守恒就不考虑一下其他的?

网友:
发动机固然重要,但我觉得螺旋桨的作用更为重要,产生拉力的是螺旋桨,而不直接是发动机。

网友:
看看物理书把,有帮助的

网友:
如果直升机主桨直驱 尾桨也直驱 就不同了

楼主:
我想问的是:如果一个发动机装在直升机上最大能产生2公斤的拉力,那么装在固定翼上驱动螺旋桨是否也能产生2公斤的拉力,或者用来驱动后推式的函到道风扇,是否也能产生2公斤的推力?

网友:
问题不是能量守恒那么简单,关系到桨的规格,机械转换
拉力不能直接反映机械能的大小,你在发动机上拧块木版拉力有多少?

网友:
主要是个效率问题,这要看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匹配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如果一个发动机装在直升机上最大能产生2公斤的拉力,那么装在固定翼上驱动螺旋桨是否也能产生2公斤的拉力,或者用来驱动后推式的函到道风扇,是否也能产生2公斤的推力?

看到这问题就感觉你很菜 !拉力不是单单靠发动机来决定的,发动机看的是排量,只有跟桨进行合理的匹配才能发挥出它的性能!

网友:
功率和拉力是两个概念,中学物理没学好

网友:
来点实际的

32的引擎装在直机上,配合好适当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最大起飞重量能达到3公斤。
显然32级的引擎装在3公斤的固定翼上是不可能垂直爬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