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降到多少就需要充电了?

楼主(2007-06-06):
电池电压降到多少就需要充电了?

我是新手,现在还只是悬停阶段,请问电池充好电飞几分钟比较合适?我的电池是3S1P 11.1V 2100mAh/22C亚拓原装电池。

电池电压下降到多少就需要充电了?

请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单片 3.6V

楼主:
那整个电池测量就是10.8V啦?

网友:
练悬停的话还是去买块15C2200MAH的吧,用22C的浪费哦,留着以后飞航线和3D吧

楼主:
哦,俺当时不懂,买的都是22c的,先凑合着用吧。

也没钱再买电池啦。

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A:
我是飞到11.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飞到11.3V左右

人家是11.1V的,越用电压越高??

网友:
为什么电调的电压保护都是3v?

我每次都飞到电调降低输出才收。。。。是不是很毁

网友:
最好是3.7-3.8V  不管怎么样 不要低于3.4V

网友:
计时吧,我航线8到10分钟,绝不贪心,反正每次飞4组电池,就这样手也够累得了。

网友:
忘了说,电池是2200/15C的

网友:
飞行中到3V就不要飞了,停下来实际上电压会很快回升的可能会回到3.6V?

我记得据说是不低于2.7V就不会过放。

楼主:
飞机昨天炸了,还有两块电池充饱了没用,怎么安全放电啊?

因为配件要晚点到了,怕电池搁久会坏,所以想把电池电量放掉一些。据说充饱的电池存放会有问

题的,好怕啊

相关帖子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749&extra=&page=1

网友:
1:第一锂电池是需要平衡充电器充的,以保证单片电压在4.2V以下.过充容易导致危险,也会影响电池 的寿命.仔细看一下平衡充接头有三个口,用电压表测量任意相邻的两个都不应该超过4.2V.
    2:在飞行中电池的单片电压都不应该低于3.7V,尤其是高C的.您可以购买
A.K.E PM3C平衡电量显示器(3串锂电池专用)

以方便监控自己的电池是否过放
  3:无论在飞行放电和充电过程中电池的温度都不能太高,否则影响寿命.具体温度好像是40C,记不太清了.
    4:电池常时间放置请定期检查
   a:是否过放,如电压下降应及时补充
   b:温度是否异常,如有异常请及时处理
   c:外皮是否破损,如有破损请及时处理
  5:报废的锂电池应放在盐水中使其彻底反应,然后才能丢弃。 将未处理过的锂电池直接丢弃将严重污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