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 换接收

楼主(2007-06-06):
大家好 我的TDF 接收现在有点问题 拉线只有50M 就没有信号了 我想换个接收 大家说换个什么样的好 啊

楼主:
我补充一下 是TDF 6A

网友A:
先问你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不知道 不要乱买

楼主:
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B:
反厂修理啊!不用换

网友C:
为什么非要换啊 能修就修吧

楼主:
我想太麻烦了 而且 接收也不是很贵
另外我听说 TDF 在修的时候 不是很顺
由于工作太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他们折腾
所以买一个算了
我本来准备买个 9通 的 现在看了 还是算了吧

楼主:
另外我一般用电器都不是很喜欢修
一般坏了我都回换掉的

楼主:
这个TDF 6A 我买了 2个多月

网友D:
r114f,或者156f,绝对稳定,300左右

楼主:
我并不是M 人
你这样想你买个接手才 100多 你去回的油费 加上 中途的时间 加上留下的后移症 还不如从新买个
修好了的东西 怎么样也没有原装的好

网友E:
我的也是6a 问题和你的一样50米就没反映了,昨天用tdf的接收机作了个船,用FF9试距离在不拉天线的情况下居然有小距离只有一米。现在我飞机上用的是西安的接收机 感觉还不错。建议你考虑一下西安的。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控 多少M
西安接收加 TDF6A 你的有多少M

网友F:
拆开看看是不是接收机的天线短了.

楼主:
天线自己旱过 以前是10M拉线
后来旱了是50M

网友G:
检查TDF接受天线的根部是不是断了,多半是接受天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DF  6A 我买了  2个多月

你好!
在天地飞授权的经销商哪里,半年内如是产品质量问题你将得到经销商提供免费的售后服务。
人为损坏或半年后的维修,可直接由天地飞受理,只收取成本费用(邮费自理)。

网友:
大家购买的产品如感到质量有问题,请先与经销商联系售后事宜。
如不满意可向天地飞投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