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启动棒我老是启动后拔不出卡死发动机

楼主(2007-06-06):
老鸟帮忙下..启动后 ..启动棒老是拔不出卡死..所以每次启动发动不及时拔出启动棒就息火了..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换单向启动杆

楼主:
...........就没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B:
用单向轴承启动杆 很方便的

网友C:
把启动棒的棱角磨一点掉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插多了就松了 哈哈

网友E:
离合器的轴承是否有问题?按理说起动轴会停下.

网友F:
不会吧,检查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