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贴

楼主(2007-06-06):
本菜鸟有镍氢单体电池8枚,想做成4个一组的电池组,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进行串联?如何接充电插头,用什么充电器进行充电??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em17应该发到电池版的:
就是在每个电池两极上锡,用电线将每两节的正极和负极用锡连接,最后剩下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千万不要连了,否则 然后这两个级接插口,买一对模型插头(具体自己需要,一般田宫插,JST插,T插,蕉插等等),再找个输出6V(电流看电池容量,充电电流数值一般不大于电池容量数值)的开关电源,在输出电线焊上插头,与电池组插头想对应的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来充电就可以了
再不明白就要潜水,潜水都搞不掂就买成品。基础中的基础丫。

楼主:
水下的我都看了,看不明白才问,见笑了,我是新手啊~~~才接触2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em17应该发到电池版的:
就是在每个电池两极上锡,用电线将每两节的正极和负极用锡连接,最后剩下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千万不要连了,否则 然后这两个级接插口,买一对模型插头(具体自 ...

热心人

网友:
一个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