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镍氢电池组?

楼主(2007-06-06):
本菜鸟有镍氢单体
电池
8枚,想做成4个一组的电池组,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进行串联?如何接充电插头,用什么
充电器
进行充电??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30W以上的电烙铁焊接

楼主:
我也知道是用焊的~~~可是怎么接线啊???还有用电池盒怎么样??这样电池还能拆下来用到其它地方,哈哈。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弊端,各位老鸟给指导下!!!

网友A:
先用砂纸把电池正副极沙毛,用落铁加0.5平方毫米的铜线按首尾串连焊好,注意电池正副极要用电工胶布包好,避免短路。按你需要的电池形状用封口胶布捆好,剩下的正负极用线心粗点的软电线焊接,然后我是用废电脑的硬盘(或光驱)的电源接头旱到电线上(做母头)。用正常的电脑电源的硬盘电源线做充电器,量一下电源的正副极,用12V的两条线(注意正副极要对应),剪断其中任意一条,焊接一个电瓶灯作串联指示等,把多余的两跟线间断。插上交流电一切OK,要注意防止漏电触电!

楼主:
说的很清楚,就是电脑电源做充电器哪个俺做不来,怕触电

楼主:
我用7.2v的玩具充电器充4.8v的电池组可以吗?

网友B(2008-03-29):
7.2V的镍氢电池组充到多少伏才算充满?

网友C:
串联就一要说了吧,但是要说明一下,就是电池初始容量不一样组合成的电池组,在使用外面那种自动识别节数的的知能充电器之前,最好先用小于200MA的电流过充一次(1800MAH的电池用200MA最少充10个小时),保证电量基本平衡,不然假的负斜率会使电池充不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