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到家以后,先做什么?打开随床带的装箱单,清点物品,之后,察看机床的外观,有损伤,是否有断落、划伤、磕碰,进一步检查是否有隆起、凹陷影响使用,尤其是导轨和主轴;

楼主:
做好这些之后,进行第二步,可以把机床安放到机架或者需要到的位置之上,安放稳当,就可以对机床调平了,使用水平尺,沿着主轴方向校核,在机床的底座上垫平,在沿着与之垂直的方向采取同样方式,最后检测时沿着主轴方的45度成对角检测都呈水平为止,紧固稳妥;
接下来就要检测机床的精度了,这是第三步,准备好量具,一般是杠杆百分表、一字水平尺、刀口尺、磁性表座、以及配合使用的顶尖、椎柄光轴等等,将椎柄光轴插入主轴,检测主轴的回转跳动(这时候不要加电使用手拨动就可以),没有光轴的情况下,将主轴内孔擦拭干净,然后使用杠杆表直接测量内孔的跳动也可估计机床的主轴回转精度,使用水平尺检查导轨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导轨的靠近主轴部分至导轨的三分之二处是略比两边不常用的端点要高,检测出中间略高是正常的,接下来就可以装夹一磨过的轴件,使用杠杆表检测轴向的直线精度,同时可以检测尾座的套筒直线精度,以及机床的导轨背面的直线精度,,装上固定顶尖,在主轴和尾座上都装上,对一下尾座的对心程度,可以轻微调节尾座的螺钉,修正左右偏差,若上下偏差,恭喜你,你中彩了,拆开尾座使用铜皮慢慢垫吧;
这些完毕之后,安装一黄铜棒,试车一下。再次检验回转的精度,线性精度,车削过程是精车一刀然后加油光车或者压光,再检测,以观察机床的工作情况,若在精度要求之内,恭贺你,安装和检测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量具,一定要使用合格精确的,如果没把握,建议找一个真正的车工帮助你,同时要把检测的数据作一记录,以备将来维修时使用,各自己方便。
只是简略一谈,以求抛砖引玉,篇幅原因不能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