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3里面怎么样输入序列号啊?

楼主(2007-06-06):
我安装完G3以后,运行就弹出一段话,意思是说没有序列号,要我输入才能运行,但是在哪里输入序列号呢??我安装的过程中都没有看见它有输入的地方。请各位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推荐你重新读一下G3的安装教程。

网友B:
到控制面板去泄载安装程序,就会弹出注册对话框,注册好就用EMU就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