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万能充做平衡充

楼主(2007-06-06):
我用手机万能充做简单平衡充,感觉可以。

网友A:
会不会电流太小,电压太低了?有经过什么改装么?

网友B:
不好用的,现在市场上出售的手机万能充充电载止电压普通不准,而且充电电流偏小。电子报上有文章介绍的,这种充电器有的普通截止电压是4.1V左右,根本充不满。

网友C:
就这样说,,,,,不好......

网友D:
我就用啊``还行`````每次都是4.18V
感觉不错了``简单使用!电流小 对电池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楼主:
最大可充3000ma/h,截止电压要单个挑选。我量了一下为4.18v。

网友E(2008-05-28):
手机万能充连成平衡充最简单的连接方法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597&highlight=%CD%F2%C4%DC%B3%E4

网友F:
电流太小,电压控制很不好!!容易把电池搞坏!!!!!容量小的能偶尔用用!!!!

网友G:
我最早的充电器用的就是这种万能充,电流小,充3000mA/h电池要将近24小时,充电器要单独测量挑选截止电压,从4.13到4.21都有。用起来没问题,就是等充满太折磨人了。

网友H:
应该不好吧,我觉得还是应该用专用的充电器,这样比较安全啦。

网友I:
大哥还是别折腾了,,
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做出来不见得就省钱,效果也不大好,现在的小型平衡充很便宜,才三十几米一个,,而且充电很准(我用E-SKY拉马V3里配的0851试过,4。2伏,不多也不少),不是我没有动手能力,而是,,,,,,,,,,,,大哥你明白了吧,,

网友J:
我用的万能充还行,不过要改截止电压,我用的几种都是改标R15的电阻,用可调电阻边调边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