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六通PCM接收机用的晶体是一般的晶体吗?

楼主(2007-06-07):
如题!

网友A:
好像是的。我知道2次变频的肯定不能用在一般的接收机上。

网友:
买futaba兼容晶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的。我知道2次变频的肯定不能用在一般的接收机上。

二次变频不是用特殊晶体得吧

网友:
1、PCM接收机和PPM接收机,只要不是二次变频的,晶体是完全一样的;

2、二次变频接收机必须使用专用的晶体。